[资料干货] 电源篇 -> 降压电路(LDO)

楼主(2020-01-18):
感谢阅读本文,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将陆续分享项目实战经验。从电源、单片机、晶体管、驱动电路、显示电路、有线通讯、无线通信、传感器、原理图设计、PCB设计、软件设计、上位机等,给新手综合学习的平台,给老司机交流的平台。所有**来源于项目实战,属于原创。

一、拓扑结构
1、LDO拓扑如上图,要想掌握LDO,必须理解拓扑结构,几乎所有LDO都是基于此拓扑结构。
2、由拓扑可知,LDO属于线性电源,通过控制开关管的导通程度实现稳压,输出纹波小,无开关噪声;
3、线性电源,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流,发热功率=电压差*电流,转换效率=Vo/Vi;
4、LDO不适合电压差过大的场合,比如输入24V,输出3.3V,如果电流20mA,发热功率=20.7V*20mA=0.54W,效率只有13.75%;
5、LDO不适合电流大的场合,电流大,发热功率相对较大,同时,压差大,可能导致电压下拉,具体看datasheet的电压降,比如1V/1A(电流1A时,压降最少1V,此时,如果输入电压4V,输出最大只能3V);
6、根据经验,SOT-23封装,发热功率不超过0.3W;SOT-89,发热功率不超过0.5W;
7、如果发热功率过大,可以考虑使用BUCK降压电路,必须使用LDO的话,可以串联电阻,分担一部分功耗,但需要注意LDO电压降必须满足要求。

二、选型
1、选型依据:输入与输出电压,输出电流,静态电流,发热功率,封装,成本等;
2、品牌很多,像TI、合泰、南京微盟、UTC等,可以上立创商城查找。
3、项目实战以78L05、ME6211C33M5G、HT7333-3为例,其它型号,设计方法大同小异。

三、项目实战
1、原理图设计

说明:78L05,低成本。最大支持100mA稳定电流输出,电压降必须大于2V,也就是说,输入电压必须大于7V,串联的电阻,用于分担78L05的发热功率。
说明:ME6211C33M5G,低压差(210mV/200mA),最大支持500mA稳定电流输出,输入电压不超过6V。
说明:HT7333-3,静态电流只有1uA,适合待机低功耗的产品,最大支持250mA稳定电流输出,输入电压支持30V,。

2、PCB设计
设计要点:
1、输入与输出电容靠近IC即可;
2、注意封装的引脚顺序。

3、调试
LDO调试比较简单,设计时把握要点,成功率100%。

四、小结
LDO是电路设计最常用的电路之一,需要我们理解拓扑结构,设计要点,设计原理图与PCB时,才能得心应手。
LDO涉及的知识点很多,本文只是简要的介绍了下,仅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日后设计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沟通交流,以达到真正的理解,灵活运用。

   开源项目,开发工具,技术资料以及更多原创技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硬件家园     yjjy168168168

  作者:刘杰,软硬件技术10年,全职提供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生产支持等。

网友A(2020-02-20):
弱弱的问一下:
78L05那个电路,假设5V输出能达到100mA,那么此时R1、R2、R3这三个0805封装的33欧姆的电阻,它们的温升是多少?
另外,当输出达到100mA时,R1、R2、R3的总压降是多少?78L05的输入电压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