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对原来的模拟电路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20-01-18):
(无正文)

网友A:
DSP用数字处理的方法可以代替原来用模拟电路实现的一些功能

网友B:
楼上正解,另一方面,DSP的高速性对模拟电路产生较大的干扰,设计时应尽量使DSP远离模拟电路部分。

楼主:
哦,支持MPEG-4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C:
C55x或 C6000 或DSC2x

网友D:
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A:
主频的1/4左右。

楼主:
楼上两位意见非常好的,,一方面DSP可以节省一部分的硬件外设的,另一昂面需要注意DSP带来的影响的。

网友E: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滤波与耦合电容的选择的。

网友F: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程呢?

网友G:
模拟电路基本是个信号都会干扰它

网友H:
数字电路最终一般需要还原到原本的模拟信号

网友I:
模拟信号的主要优点是其精确的分辨率

网友J:
数字电路可以说成是模拟电路一部分

网友K:
模拟电路的保密性差、抗干扰能力弱。

网友L:
求高的电路设计是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的

网友M:
模拟电路电源和数字电路电源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N:
数字电路不能完全取代模拟电路

网友O:
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网友P:
看数字滤波还是模拟滤波

网友G:
模拟在传输中信号衰减,各种频带的信号影响都很大,干扰处理很难

网友M: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区别可根据幅度取什是否离散来确定

网友L:
数字地与模拟地只在各自汇流后一点共地,使干扰降至最低。

网友N:
数字电路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K:
数字电路工作在高速脉冲状态,瞬时的涌浪电流很大

网友O:
主要由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

网友J:
数字信号是模拟微分开的一些离散信号

网友P:
将混合信号电路板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开

网友I:
模拟信号的信息密度更高

网友H:
途中经受各种干扰、噪声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