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的问题

楼主(2020-01-18):
2407_DSP代码#define STR(x) #x

#define OUTMAC(address,data) \
asm(" LDPK _"STR(data)); \
asm(" OUT _"STR(data) "," STR(address))

#define INMAC(address,data) \
asm(" LDPK _"STR(data)); \
asm(" IN _"STR(data) "," STR(address))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指令集啊

网友A:
放到工程里面看

网友B:
定义了一个宏函数,
这个宏函数的实现是用嵌入式汇编来搞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C:
读写MAC地址嘛

网友A:
看不是很懂啊

楼主:
算了,先结贴了

网友D:
问题描述不清楚   是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