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采集电池电压不准

楼主(2020-01-18):
(无正文)

网友A:
你得上程序啊

楼主: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1;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VBAT;  //ADC_CHANNEL_TEMPSENSOR  ADC_CHANNEL_VBAT ADC_CHANNEL_VREFINT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float GetVbat11(void)
{
        volatile uint32_t ad;
        float v;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SINGLE_ENDED);
        MyDelay(10000);
        HAL_ADC_Start(&hadc1);
        MyDelay(10000);
        ad = HAL_ADC_GetValue(&hadc1);
        MyDelay(10000);
        ad = HAL_ADC_GetValue(&hadc1);
        //HAL_Delay(10);
        HAL_ADC_Stop(&hadc1);
        v = ad / 4096.0 * 3 * 3 * 1000;
        return v;
}

楼主:
采集出来的电压值 和实际不符,我电池电压在3.5的时候,输出才有3.15左右   看手册 看了好几遍了   也没看出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集出来的电压值 和实际不符,我电池电压在3.5的时候,输出才有3.15左右   看手册 看了好几遍了   也没看 ...

1.采集实际电压之前不妨先给改ADC输入管脚输入一个0V和3.3V,看看单片机采集出来的电压是否与实际电压相等。
2.ADC有个电压校准接口,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采集实际电压之前不妨先给改ADC输入管脚输入一个0V和3.3V,看看单片机采集出来的电压是否与实际电压相 ...

再者,采集电压3.5V如果直接接到单片机,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来点人 指导下  这手册看的都快吐了     测refint通道测出来的值和内部存储器57aa地址的值 也有差距

网友C:
你芯片的vdda是多少?

网友D:
待测信号电压不得高于VDDA,而VDDA又不高于3.6V.

网友E:
如果你外接VREF,它不得高于VDDA。

网友F:
另外,你把采样时间适当调长点。

网友G:
是不是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
片子电源VDDA为3.0v    vabt为 3.5v  vref接vdda 为3.0v      试过延时 时间长 也是一样

楼主:
这个就是电池的正极直接接单片机vbat引脚 ,应该是输入阻抗在20mΩ以下

网友H:
参考电压准吗,采集时间够吗

网友I:
你测试vbat电压,这个电压高于vdda,不行。

网友J:
跟硬件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K:
被采样的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L:
能说说大概差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