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需要找能够开发PH传感器,电导率传感器这类变送电路的单位

楼主(2020-01-18):
我们有意生产此类传感器,需要开发这个电路。
具体要求是
1.开发过此类产品
2.开发变送电路,将各种传感器的信号转成485信号,MODBUS RTU

网友A:
PH不好做,电导率比较简单

楼主(2020-02-17):
引用 网友A:
PH不好做,电导率比较简单

为何说不好做呢,好像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电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说不好做呢,好像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电路啊

PH需要一个源电池,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需要一个源电池,是个技术活

只需要电路部分,原电池部分就是传感器吧,这个不需要做,这个有专门的的厂家做了,在有这个传感器的基础上,我要输出485信号,是这个部分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需要电路部分,原电池部分就是传感器吧,这个不需要做,这个有专门的的厂家做了,在有这个传感器的基础 ...

我的意思是那个传感器的线性矫正比较麻烦,而且每个传感器的离散也比较大,线性处理的问题,至于电路和通讯这些在目前技术下都不是问题,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那个传感器的线性矫正比较麻烦,而且每个传感器的离散也比较大,线性处理的问题,至于电路和通 ...

奥奥,我再看看研究下,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