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Flash存储控制器(FMC)

楼主:
M058S系列 具有64/32/16/8 KB 字节的片上FLASH,用于存储应用程序(APROM),用户可以通过ISP更新这些FLASH. 在系统编程 (ISP) 和在应用编程(IAP) 可以让用户可以直接更新已经焊接在PCB板上芯片的程序。上电后,Config0的启动选择(CBS)决定Cortex-M0 CPU从APROM或LDROM读取代码。M0M058S 额外提供了4KB的数据闪存来为用户在关机前存储64/32/16/8 KB APROM里的应用程序所依赖的数据。
M058S系列的CONFIG0提供更多的高级功能,包括带三态I/O启动,启动后默认使能WDT,在掉电模式使能WDT,和IAP功能。M058S增加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特性
 连续地址读访问零等待状态时,最高可达50 MHz
 32 KB应用程序存储空间(APROM)
 4KB在系统编程 (ISP) 加载程序空间(LDROM)
 固定 4 KB 数据 Flash
 所有嵌入Flash支持512字节页擦除
 支持在系统编程(ISP)和在应用编程(IAP)来更新片上Flash EPROM

楼主(2020-01-18):
FLASH存储器控制器包括AHB从接口,ISP 控制逻辑,烧写器接口和FLASH宏接口时序控制逻辑。FLASH存储器控制器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可以看到分布功能划分的还是很明确的

楼主:
FMC 存储器组织
M058S系列flash存储器由程序存储器(APROM),数据FLASH,ISP载入程序存储器(LDROM),和用户配置区组成。
程序存储器是用户应用的主要存储器,叫做APROM,用户可以将他们的应用程序写到APROM并设置系统从APROM启动。
设计ISP 装载程序存储器是用来实现在系统编程(ISP)功能。LDROM独立于APROM,也能设置从LDROM启动,因此当APROM的代码损坏时用户可以用LDROM启动系统,避免系统启动失败。
数据FLASH是给用户存储数据的,它可以通过ISP读取或存储器读取,并且通过ISP编程。每个擦除单元是512字节。数据flash的大小固定4K,起始地址为:0x0001_F000。
用户配置提供了几个字节来控制系统逻辑,如FLASH安全锁,启动选择,欠压电平,数据FLASH基地址等。用户配置如同是上电设置的保险,上电时用户配置从FLASH存储器装载到它相应的控制寄存器。
在NuMicro家族,flash存储器组织跟系统存储映射不同。当用户用ISP命令去读、编程、或者擦除flash,存储器组织被用到。在CPU访问FLASH存储器获取代码或数据的时候,系统存储器组织被用到。例如,当系统设置为从LDROM启动(CBS = 01b),CPU将从LDROM的0x0 ~ 0x0FFF取代码。但是,如果用户想用ISP读LDROM,仍然要从LDROM的地址0x0010_0000 ~ 0x0010_0FFF去读。
下列表和图显示了APROM, LDROM ,数据 Flash和用户配置的地址映像信息。

楼主:
数据 Flash
M058S系列提供了数据Flash用于用户存储数据。它通过ISP进行读/写。擦除单元是512 bytes。当一个字要更改,所有128字都需要预先拷贝到另一页或者到SRAM。对于8/16/32/64 KB Flash 存储设备,数据Flash大小是4KB,并且起始地址固定在0x0001_F000。

楼主:
启动选择 6.4.6.1
用户配置是内部可编程的配置区域,用于启动选项。用户配置位于Flash存储器组织的0x300000,并有两个32位字节。用户配置所有的更改将在系统重启后生效。
因此很多参数都是写在内部存储的。

网友A:
配置字和功能选择可以很容易让用户选择从哪儿启动系统。

网友B:
各种配置均在内存里。

网友B:
准确的说是闪存。

网友C:
看门狗也是通过配置字设置

网友D:
擦除至少512?

网友D:
只能按512整数倍擦除吗

网友:
分享的资料非常不错。

网友:
启动后默认使能WDT,在掉电模式使能WDT,和IA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