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设置中文注释

楼主(2020-01-18):
1、 选中项目
2、 右击属性properties
3、点击General,选择GB2312,点击Apply,点击OK

网友A:
就是编码问题...

网友B:
不错!我之前找不到修改设置的途径,只好重新建立项目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之前找不到修改设置的途径,只好重新建立项目呢,支持。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上网搜了下,发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