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锂电池容量检测

楼主(2020-01-19):
手头现有一个标称12V 5000mah的锂电池,先用厂家提供的充电器(12.6v 1000mA)给锂电池充满电(充电器绿色指示灯亮,万用表测试锂电池12.6V),然后接62.2欧电阻放电,请问可以在电池电压降低到10.6V前,放电多长时间才认为容量合格?

网友A:
20个小时以上吧,毛估估的

网友B:
5AH的电池  先放电到保护,(顺便测下电池保护板的工作情况)然后用充电器进行充电,记录充电时间  有条件 监控下充电电流串个万用表,如果电流1A 能有4.5小时以上,然后电流减小,整个充电时间大于5.5小时,那么认为容量还行,再次进行放电,60多欧姆 太小了,0.2A的放电,如果放电时间大于25小时 凑合用 ,不过鉴于大多数的电池容量都存在虚标 设计上适当放点余量,我有专业设备,可以免费帮你测试哈

网友C:
用晶体管或78系列稳压器搭个简单恒流源来作为负载测试会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