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3 使用什么版本开发的

楼主(2020-01-19):
各位前辈,[pic16f1823(贴片14脚)库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型号,不知道那个版本支持这款芯片,另外这款芯片烧录的话需要的硬件有哪些。谢谢

网友A:
你是问软件开发环境的版本吗? 新的MPLAB X是支持的。烧录的工具看网页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6F1823#additional-features 中的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Programmers栏. PICKIT4, ICD4等都支持。

楼主(点评):
谢谢,对的,是开发环境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集成开发环境是用MPLAB X IDE, 还需要额外下个编译器的XC8,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xc8windows

网友C:
下载老版本的

网友D:
我用1823开发都是用的8点几的老版本

网友E:
MPLAB X IDE不支持?

网友F:
以前的开发软件上肯定有

网友G:
不知道啊,估计跟PIC16F877A是一样的吧

网友F:
K150应该就行。

网友F:
PICK150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