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MOC3081不受控瞬态导通的问题。

楼主(2020-01-19):
参考的规格书的应用电路,功能正常,目前发现一个问题:在220V供电快速导通关断导通关断的过程中,光耦的可控硅端(6 4脚)会瞬间导通一段时间让后端负载上电1秒左右,不是每次开关都会发生,这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楼主:
忘记贴图

网友A:
1.BTA16是单相可控硅?
2.把三极管Q2去掉再试试上电时会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TA16是单相可控硅?
2.把三极管Q2去掉再试试上电时会不会导通

BTA16是双向可控硅,我把Q2去掉过了,还是会导通,跟光耦的发光端没什么关联,应该是光耦内部的可控硅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TA16是单相可控硅?
2.把三极管Q2去掉再试试上电时会不会导通

刚刚排除了外部可控硅的原因,就是光耦内部可控硅的问题,然后220V手动开关要非常快速的关断开启才会出现瞬态上电,1秒开关1次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B:
3081是过零触发型,本身质量没问题的话不会出现上电误导通问题。但是,如果可控硅的负载是感性的,在断开感性负载时如遇过高电压上升斜率,可控硅会发生无法关断的现象,注意分辨此种原因导致的问题。2楼图中的C3、R6就是为了应对此种问题的,其参数需要与负载适配。建议楼主先用纯阻性负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1是过零触发型,本身质量没问题的话不会出现上电误导通问题。但是,如果可控硅的负载是感性的,在断开感 ...

这个电路我批量试产过50块,每块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在开关间隔<200ms左右快速循环就会出现,但是出现几率不同,早上测试和晚上测试都不一样,可能跟电网电源有关联。C3、R6的值我也试着调整过,在C3为10nf,R6>470R开始,R6偶尔会发生打火花,但是电阻本身未击穿。我正在用纯水泥电阻去测试

网友C:
也许是走线问题,分段排除法:
1、去掉光耦
2、去掉Q2
3、去掉光耦,且短路可控硅触发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走线问题,分段排除法:
1、去掉光耦
2、去掉Q2

现在这个时间段去掉光耦也会触发上电瞬态导通。。。。只剩个BAT16-600B  门极串了个330R接的阴极。

网友D:
?驱动信号要讲清楚,或者可控硅有个最小的启动电流及启动时间,关闭电流,最小关闭时间。以上条件是否符合。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从光耦的问题转移到外部可控硅的问题了。现在这个时间段(不同时间段电网波动不同触发几率也不同)去掉光耦也会触发上电瞬态导通。只剩个BAT16-600B  门极串了个330R接的阴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从光耦的问题转移到外部可控硅的问题了。现在这个时间段(不同时间段电网波动不同触发几率也 ...

BTA16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A16的负载是什么?

开关电源+后端的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A16的负载是什么?

目前持续排除,发现跟前段的C4 C5 和2个X电容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去掉后误触发的几率降到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批量试产过50块,每块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在开关间隔<200ms左右快速循环就会出现,但是出现几 ...

那建议你先分析电源波形和负载。

网友E:
如果可控硅不控制感性负载,R6C3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在负载极轻的情况下,这个网络本身就与负载构成了通路。
不知道你是如何测定会误通1s这个事件的?

网友C:
应该是LZ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可控硅只要导通1个市电周期,LED灯负载是整流滤波,电容的能量让灯亮了1秒。
也就是说,可控硅在反复交流冲击下,偶尔一个周期导通了。
无非插拔瞬间可控硅上尖峰电压超限了,或者触发极有干扰误触发。
建议检查一下走线,比如把可控硅的控制极和其它电路隔开,就近并联电阻,先排除走线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