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请问,贵司是否会有协议转换的芯片?

楼主(2020-01-19):
请问,贵司是否会有协议转换的芯片?

你好,涉及USB的我们有USB转串口、双串口、四串口,USB转IIC,USB转SPI,USB转IO,USB转打印口,USB转并口,USB转SPI等。另外还有以太网转接、蓝牙转接、串并口转接、PCI/PCIE转接等多种协议转换芯片。详见9楼图

楼主:
比如:UART/CAN

网友A:
我感觉,这样的话,如果有这样的模块或者芯片的话,那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网友A:
虽然 使用单片机、MCU可以做开发,但是,如果有这样的USB芯片的话,还是越简单越好了!

网友A:
是不是都放假过年了,大家都休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都放假过年了,大家都休息了。。。

你好,涉及USB的我们有USB转串口、双串口、四串口,USB转IIC,USB转SPI,USB转IO,USB转打印口,USB转并口,USB转SPI等。另外还有以太网转接、蓝牙转接、串并口转接、PCI/PCIE转接等多种协议转换芯片。详见下图

网友C:
是不是想要的那种都是硬转的?不涉及到协议,不涉及到什么编写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涉及USB的我们有USB转串口、双串口、四串口,USB转IIC,USB转SPI,USB转IO,USB转打印口,USB转并 ...

对,我说的就是那种硬转的。就是类似于CH340。另外,最好的可能,就是自己搞一个USB转SPI的协议转换模块。

网友A:
请问一下,USB转SPI的话,SPI的四种模式,这个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USB转SPI的话,SPI的四种模式,这个该怎么配置啊?

你可以现在官网上下载看一下CH341的资料。

网友A(2020-02-18):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现在官网上下载看一下CH341的资料。

好的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