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FREEMODBUS!

楼主(2020-01-19):
现在网络大部分的freemodbus,大部分都是串口中断的!
请问,如果使用串口DMA,是不是要好很多?

网友A:
不见得,   DMA 在短的 固定长度的报文比较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   DMA 在短的 固定长度的报文比较好处理

一般的长的,也不会超过100Byte吧!MODBUS这种应该就是短报文,,,

网友B:
表示用dma没有感觉

网友C:
没有太明显的优势

网友D:
还没有用过dma 呢

楼主:
Freemodbus通信,串口接收模式改为DMA接收模式

楼主:
我找到了一片!分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片!分享一下!

坐等

网友F:
[应用相关] Freemodbus通信,串口接收模式改为DMA接收模式 [复制链接] 75|31

网友F:
我已经共享出来了。转帖的。有时间了 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共享出来了。转帖的。有时间了 试验一下!

请问一下,你共享的在哪里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