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关于电压比较器和过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2020-01-19):
笔者目标:想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做Buck电路的过压保护。当检测到电压超过我的设定电压时,希望能够输出低电平,封锁IGBT脉冲。设计思路采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做前级,后级用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
遇到的问题有:
笔者按照模电书上的同相输入电压比较器的原理,利用UA741CP作为比较器,在Multisim中进行仿真,如图1。特地去掉了反馈电阻,目的希望比较电压能更好判断。

图1 仿真电路图
如上图所示,设定的参考电压为3.33V,但是图2显示为三极管输出与输入电压的波形,很明显存在滞环过大,以及比较电压滞后不准的问题。

图2 三极管输出与输入电压的波形
输入电压与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波形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是由于电压比较器UA741CP存在较大的滞后,导致与理想设定的电压比较值3.33V产生了较大的偏差。

图3 输入电压与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波形
按照我的设计目标,我希望在电压大于3.33V时,输出能马上为0,但很明显,现在我的电路存在较大的滞后。不能满足我的设计需求。我尝试把参考电压往下调整,依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想咨询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建议,有没有什么更高性能的比较器推荐?或者有什么推荐的电路和能符合我设计要求的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UA741CP不是比较器,是运放吧?

网友A:
LM393也比UA741CP好呀

网友B:
UA741是典型的通用运放 做比较器有些不适合

网友C:
它容易进入饱和状态,对输入信号响应的时间会很长(比用SR计算的时间长很多)

网友D:
楼主,我用的仪器里的信号源去仿真,仿真出来,结果和你的不一样呢,仿出来SR接近0.5V/us。和datasheet上几乎一致的呢。你用的是不是signal_voltage_sources里的?

网友E:
作为比较器的话,快速响应的,可以在2脚加个电阻到运放输出,但是肯定有个转换时间的

网友F:
自己设计从来不用741,不知道741的交流特性,似乎延迟了30us左右了,如果延迟和数据手册接近的话,那就换393之类的比较器,肯定快很多。

网友F:
看了LM148的数据手册,是4个741单元,0.5V/US,也不至于导致延时这么久,应该是这个运放不适合饱和输出。
换成LM393之类的,起码快一个数量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作为比较器的话,快速响应的,可以在2脚加个电阻到运放输出,但是肯定有个转换时间的 ...

“可以在2脚加个电阻到运放输出”??这是啥原理呢?

正反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2脚加个电阻到运放输出”??这是啥原理呢?

看下滞回比较器的原理就明白了。
实际应用上,为了避免振铃效应,就采用滞回比较器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