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故障诊断!

楼主(2020-01-19):
一,电路如下图,刚焊接好的电路,电源电压3.3V经过R和钽电解电容(有极性47uF),给运放供电,实测发现运放供电引脚是1V左右,电流200mA左右,有短路的倾向。

可能原因是什么?

调试电路有个好处:就是一旦出现故障,和预想的正常情况不同,这个时候就需要破案了,抽丝剥茧,查找病根。

比较低级的维修或调试电路,要么是程咬金的三斧头----根据所谓的经验,去查那几个地方,查不到就折了。要么是盲人摸象,乱测乱拆下元件测量。

经验有时候也重要,例如下图,测量出的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电压如图中所示。

当三极管BE极电压高于1V或低于负7--8V左右,三极管发射结十有89是断路了。

楼主:
对于第一个图,可能情形有二,一个是运放烧坏了,二是钽电容极性搞错了。
首先把钽电容拆掉,然后看电流能否恢复正常。不能则换运放。
这个电容极性搞错了,电容变成二极管了。

如果电容极性高反 电容会不会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第一个图,可能情形有二,一个是运放烧坏了,二是钽电容极性搞错了。
首先把钽电容拆掉,然后看电流能 ...

这是教授的思路。
工程师的思路,眼睛看看就可以判断钽电容是否反了。

网友A:
下午放假了,回家美美睡上一觉,晚上进论坛看看,被人怼说我开溜了,看了半天找不到回复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留个没有开溜的标志吧。
钽电容可以变二极管,第一次听说,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放假了,回家美美睡上一觉,晚上进论坛看看,被人怼说我开溜了,看了半天找不到回复的地方,就在这个地 ...

呵呵,你不懂的东西还多着呢,要不然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

先来个理论,再来个实测。

楼主:
在论坛上的处事原则:人不怼我,我不怼人;人若怼我,我必怼人!

尤其是采用造谣污蔑的方式怼我,会导致血压升高,口不则言。

欢迎采用正规方式怼人,例如我哪个说错了,有理有据的指明,我会感谢的。

gx_huang给AD797作证,说我的初判是3阶的??!!

来看看我原话;

楼主:
上图中的晶振模型,一般只会用于CAD软件,手工分析实际电路用不上,晶振最多视作2阶电路。

这些人造谣污蔑,篡改我原意,这种手段过于低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你不懂的东西还多着呢,要不然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

管它铝电解钽电容,反向漏电大甚至发热损坏,知道这个即可。当然,钽电容适合哪些使用场合,也是需要了解。其它,什么二极管特性,一声叹息!铝电解加反向电压也是氧化膜越来越薄漏电越来越大,加正向电压会自愈,还会有谁说钽电容变二极管,只有教授一个人说。显得自己学识渊博?

网友A:
钽电容需要拆下才知道是钽电容焊接反了,是否是三板斧的方法?

网友A:
到底是谁需要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你咋知道我不懂的地方多着呢?我比你懂的地方也多着呢。怼我不懂得地方多着显示你都懂?

网友A:
你咋知道我没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需要拆下才知道是钽电容焊接反了,是否是三板斧的方法?

你怎么就这么擅长聊天的???

我原话说的是电路焊接完毕,发现电路不正常,运放供电引脚电压偏低,电流偏大,于是建议把简单易拆的电容一脚断开,看看引脚电压能否恢复正常!

原话经你修改后,变成:已知钽电容极性焊接反了,请问如何判断焊接反了。答:拆下钽电容!

我这原话经你修改,变成痴呆了,你说你咋这么精通聊天技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就这么擅长聊天的???

我原话说的是电路焊接完毕,发现电路不正常,运放供电引脚电压偏低,电 ...

我哪里修改了你的原话?
你的原话:
对于第一个图,可能情形有二,一个是运放烧坏了,二是钽电容极性搞错了。
首先把钽电容拆掉,然后看电流能否恢复正常。不能则换运放。
这个电容极性搞错了,电容变成二极管了。
我的回答1:
这是教授的思路。
工程师的思路,眼睛看看就可以判断钽电容是否反了。
我的回答2:
钽电容需要拆下才知道是钽电容焊接反了,是否是三板斧的方法?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回答啥意思?教授不知道如何看钽电容的极性,需要拆下测量才知道!

网友A:
想起多年前手下一个工程师,调试一个刚贴片的手机板子,那是相当的教条主义。
早上到的板子,他把稳压电源设置成4.0V,限流保护2A,上电,立即保护。跑来汇报,主板严重短路。
下午,我去找他,看调试进度,他还在排查哪里短路呢,正在把和VBAT有关的一个器件一个器件拆下,排除法呢。
我把稳压电源过流保护去掉,恒流模式,加电,用手摸,一分钟不到,找出是一个LDO贴反180度。

举这个例子,希望某些人不要对号入座(我这原话经你修改,变成痴呆了)。我可没说谁痴呆,最多如上面说的教条主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哪里修改了你的原话?
你的原话:
对于第一个图,可能情形有二,一个是运放烧坏了,二是钽电容极性搞错 ...

跟你讲话真费劲!

根据经验,让夸夸其谈的人能老实的不二选择,拿实际的东西检验一下。

上面的电路,是日本CD机上的,图中红圈中的电容,是我后来焊接上去的,请你用【工程师的眼光】,看看就能知道极性对不对!有没有反??!!

请gx_huang【用眼睛看看有没有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多年前手下一个工程师,调试一个刚贴片的手机板子,那是相当的教条主义。
早上到的板子,他把稳压电源 ...

得了吧,一口一个工程师,貌似工程师在现如今的社会还有点地位似的,工资很高似的。

别看我讲东西以理论为主,要讲动手能力还凑合过去。
我从初中时就开始修家电了,那时候我们那地方多是黄山、熊猫DB44H3系列电视机,后来熊猫彩色电视机开始普及,后来长虹、海信、康佳等为主流极型。

业余没事就干修理工,免费的,各种家用电器,包括空调都修,冰箱、冰柜没时间修,因为这个东西主要就是盘管,加压测试时间太长,感觉没什么意思,不好玩。
我这也算是20多年的修理工了。

说这个东西,就是希望某些人不要以为我现在搞理论为主,动手能力就弱的不行了。

你真牛X 初中就开始修家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你讲话真费劲!

根据经验,让夸夸其谈的人能老实的不二选择,拿实际的东西检验一下。

难道教授让我看PCB 2个焊盘的极性吗?
难道教授拆电容前不知道电容的极性就开始拆了?
难道这些电容是钽电容?不是铝电解电容?我还没有见过长这个样的钽电容,更别说很早以前的CD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你讲话真费劲!

根据经验,让夸夸其谈的人能老实的不二选择,拿实际的东西检验一下。

我这里给的是分立件电路,目的是降低难度,让这个据说是【工程师看看就能知道反没反】的测试。

如果要拿出一个现代高密度电路板,尤其是多层板,给你个放大镜、半个小时时间都未必能看出反没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教授让我看PCB 2个焊盘的极性吗?
难道教授拆电容前不知道电容的极性就开始拆了?
难道这些电容是钽 ...

跟你讲话真费劲,我指疮的旧病都快犯了,变成严重的脱缸了。

楼主:
就这样的混沌思维,还能指导别人干活?无非是倚老卖老,混的久点罢了。

楼主:
按照黄工程师的说法,我简直就是啥比-----我事先知道钽电容极性反了,然后还通电测试,测试还就罢了,明知极性反了,还把电容拆掉看看电压电流有没有恢复正常。

不是啥比,也是缺心眼、少脑子。

这样聊天,真让人无语。

网友A:
拿个破CD板子来考我,当自己啥都懂,别人啥都不懂。教书教多了,别以为谁都会叫你老师的。
自己一直在翻哪些教科书,读了一点书,就怀疑别人啥理论都不懂。
玩几个电器维修,就似乎很厉害了。我上大学时,村里的家电都是我维修的。
别人工作这么多年,设计的产品无数,变成倚老卖老了。
微波通信机、光端机、卫星接收机、BP机、PDA、手机、汽车电子、温控仪表、电机驱动等等,小产品软件硬件全一个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破CD板子来考我,当自己啥都懂,别人啥都不懂。教书教多了,别以为谁都会叫你老师的。
自己一直在翻哪 ...

不是考你,夸夸其谈真是没什么意思。

现代电子行业的硬件工程师,日子苦逼。为节省成本,从画板到测试、购买零件等,都是一个人干。

干的东西不少,像模像样的技术还没学到多少,绝大多数都是抄板。

而且现代硬件,是以微控制器为主,开关电源是模块或成品,干硬件能学到的模拟技术有限的很。

楼主:
学习模拟技术,最好做analog IC design
做IC的有很大几率能看懂分立件电路;反之,分立件设计师能看懂IC原理图的可能性很小。

黄工程师要是不信,可以试试,下面的LDO工作原理,你要是半个月之内能看懂个7788,我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破CD板子来考我,当自己啥都懂,别人啥都不懂。教书教多了,别以为谁都会叫你老师的。
自己一直在翻哪 ...

既然你们村电视都是你修的,那就来具体聊一聊吧。

楼主:
创维某款电视机原理图如上,故障现象是场幅太小,请问有多年维修经验的黄工程师:可能的问题是什么?查什么电路?

楼主:
碰到喜欢的话题,自然要多聊几句。

这款电视机出现逃台故障,请问黄工程师,检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A:
具体的电路,只要有资料说明,只要电路是完整的不是局部的。
如果我看不懂,可以肯定95%以上的硬件工程师都看不懂。
凡是类似TI的IC,数据手册内部有原理图的,还没有遇到我看不懂的。
有些集成电路的参考源和特定电路,如果没有说明,不懂半导体特性的人,确实很难看懂。
你难道要每个硬件工程师都知道半导体的特性?都知道这个管子是处于恒流的还是开关的?都知道2个对管的电流关系?
集成电路的管子,光看管子,只能猜个大概,内部参数特性很重要。
并非每个硬件工程师都需要学设计IC,只要会用分离器件设计电路,就可以了。也许以后,只会用I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电路,只要有资料说明,只要电路是完整的不是局部的。
如果我看不懂,可以肯定95%以上的硬件工程师都 ...

请你先把上面两个电视机的问题谈一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电路,只要有资料说明,只要电路是完整的不是局部的。
如果我看不懂,可以肯定95%以上的硬件工程师都 ...

上面的LDO电路原理图,除了偏置电路省略,基本上是个完整的原理图了。

你可以研究半个月,不要请教别人,自己研究,能看懂个频率补偿原理就ok了!

楼主:
黄工程师可能要抱怨原理图看不清了,把核心芯片放大:

楼主:
老黄同志这牛,越吹越大,是不是过年前在家喝多了?

即便搞IC设计的,也不敢放此厥词!!!!!!!

如果没猜错的话,黄同志是想读datasheet中的工作原理解释的,因为所有的字他都认识。

能不能就TI的某款芯片原理图的细节,问一两个问题???如果你能知道,本人服你,否则就是吹!

楼主:
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夸夸其谈,方法很简单。
例如有人说【工程师用眼睛看看就能知道反没反!】,真那一个电路板给他看看,找一堆奇葩理由拒绝,例如说这个是铝电解电容了。只要是有记性电容,上面都有负极标志,判断方法完全相同的!

例如上面说他们村家电都是他修的,真找一个电视机原理图,找一两种常见故障,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功夫,可以想象,也将会找一堆理由拒绝。

大家都知道,国内小公司为节省成本,硬件只有一个人,一条龙服务,打包测试买零件全包,而且硬件只需抄板就行了,虽然一个人可能【设计】出几十种产品,但是整个过程中能学到的模拟技术非常有限。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一个公司就一个干硬件的,碰到问题和谁沟通,向谁请教?

所以,很多人实在没办法,跑论坛上求助了。

网友A:
拿一堆局部的旧彩电问逃台故障怎么修,真是笑死人了,虽然已经20多年没有修电视机了,这个彩电原理还是懂的。
无非高频头的本振频率飘,也许是AFC之类导致的故障。
本人专业微波无线通信,在某些人眼里都不知道接收机原理。
很多年前,飞利浦北京专门推广彩电芯片方案的办事处也去过,无非当时是路过,当时谈的是手机方案。
拿破旧电路板考别人是否知道电容极性,当别人白痴呀!
动不动拿硬件工程师都是单打独干的,就这见识,肯定没有见过大型研发公司,光LAYOUT部门就10来个人,整个硬件部门上百人的。
问的问题好奇葩,一个啥参数都没有的原理图,让人分析原理,和网上拿局部电路请教的,参数都没有,输入输出是啥都不说的,一个德性

楼主:
各位观众,我又猜对了吧,通过测试,这个人根本不懂电视维修技术,只是听说过几个术语,粗通皮毛而已。

楼主:
想吹牛皮吓唬我,不好使!连门都没有!

上面给出的创维电视原理图,信号处理是STV2286,场块是TDA8174,出现场幅过小,但不是一条线,一般不是场块的问题,而是I2C总线数据乱了,临时解决方法是用原配遥控重新调整场幅,最好是在存储块24C0X上加两个0.1uF电容。

楼主:
创维电视还容易出现逃台故障,维修思路是:

首先观察是V/U段全逃台,还是某一个频段逃台。
如果是某一频段逃台,意味着要更换高频头了。
对于全逃台故障,测试高频头VT引脚电压,看看是否稳定,有两种可能,一是稳定!此时再测AFT端子电压,如果稳定但不正常,是中周失谐,根治方法是更换新中周,或者更换原中周中氧化的电容。如果AFT电压正常但不稳定,就断开AFT引脚再测,来区分是高频头还是电路板上的问题,稳定就是高频头AFT电路故障,更换高频头。不稳定可能是中放电路及其AFT移相电路故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堆局部的旧彩电问逃台故障怎么修,真是笑死人了,虽然已经20多年没有修电视机了,这个彩电原理还是懂的 ...

你这个人讲话真有意思
我说的是【国内绝大多数小公司】,硬件都是一个干,你来给我举【反例】,说大型公司layout有10来个人,硬件上百人。

东倒西歪,喝醉酒式的聊天。

网友A:
真有意思,觉得自己啥都懂,整乱七八糟的题目考别人,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老师做久了,好为人师。
电视机维修,除了原理性较高的问题,维修工都会,因为他参加培训,有资料,有配件,全靠经验和维修流程。
手机维修也一样,疑难故障只能靠研发人员指导,普通故障,高中毕业的维修工都会修。
告诉你,我修电视机的时候,是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都有的年代,I2C总线方案,是稍后才有。
这些电视机方案,只要厂家给了开发平台,我一个人都可以搞定软硬件设计。
就这些技巧,书店的维修书都有写,还来考会设计的人。
我以前对手下的要求,如果你不会维修分析问题,说明你不会独立设计。
三脚猫的功夫,有本事你去设计一个产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意思,觉得自己啥都懂,整乱七八糟的题目考别人,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老师做久了,好为人师。
电视机维 ...

哈哈,中电的千兆网卡模拟部分,就是我负责的,模拟部分可谓5花8门,要啥有啥----带隙基准、OTA、ADC、DAC、PLL等。电路笔记我在论坛上晒过多次了。

所以,你的活,我可以干,最多给两个月熟悉一下软件,把protel  99 SE升级到DXP
我的活,给你5年时间学习,你都未必能干的了。

网友A:
似乎会模拟IC电路设计就厉害了,我有必要去学模拟IC设计吗?
士兰微电子设计IC的小伙子,毕业也没多少年,一样设计各种数字、模拟、混合芯片。
中电就厉害了?无非国企资金优势而已。
国企如中车,成品电路测试都不全面就批量了,有问题再返工,项目就像建筑工程,多次分包的。
经常见过学术造假的教授和院士,反而很少见技术造假的工程师,产品有问题,饭碗没了。

士兰微的小伙子厉害,跟你有一分钱关系吗???

楼主:
黄总是无线通信专业的,还会修黑白电视机,想必实践和理论功夫都强!

请问一下,下图中的黑白电视机单元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电路太简单了,要详细的定性分析一下,尤其是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都要介绍。

网友A:
以前单位博士,水平是有,吹牛更牛。
一个项目,让我们把硬件搭好,架构搭好,驱动搭好,剩下的算法部分交给他好了。

楼主:
现在的聊天套路或模式是:

黄:我精通A
我:请问A是什么原理?
黄:不知道-----一堆奇葩理由。

黄:我精通B
我:请问B是工作原理?
黄:不知道----找种种理由拒绝回答。

黄:我精通C
我:。。
黄:不知道!

。。。。。。

一般人要是这样聊,早就崩溃了,但是黄总还能越聊越嗨,越聊越自信,可见,这心理素质比金刚石还硬。

论坛上自信哥多的!

网友A:
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老师,把别人定义为一个学生。
把几十年前的黑白电视机电路拷贝出来,而且是局部电路,考别人,又怕别人知道前后级电路猜出这个局部电路的作用。
这些黑白电视机,分立的,集成电路的,图纸和书本,都在老家的柜子里放着呢。虽然很多电路没有实用价值了也忘记了,看见这个电路形式肯定可以想起是干什么的。一个带同步输入触发的行振荡脉冲输出的局部电路,好像是大师设计出来似的。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后面应该是行激励推动变压器,再驱动行管。大一的时候看行输出级,书本介绍行管集电极波形,好久不理解,学了电路分析RLC电路,再看即懂。想起一件遗憾的事情,隔壁村现场维修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没有零配件,场不同步,场振荡是好的,没修好。奶奶的,80年代末,去镇里维修部买一个三极管要1元,太贵,而且好多配件不外卖,怕别人抢他生意,如果不定位故障件没法修成本太高。那像现在一顿饭都几十了,三极管才1毛不到。从大学开始订了好几样电子类的杂志报纸,开始一本看好久,后来翻翻就过,就不再订了,即使订了也是六个资料,现在网络发达,这些都淘汰了。想想,现在竟然还有人好为人师,还需要所谓教授来考我。笑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老师,把别人定义为一个学生。
把几十年前的黑白电视机电路拷贝出来,而且是局部电路,考 ...

维修家电这话题,可是你自己引出来的:

你自己每每引出一个话题,我就弄些这方面最基本的东西来探讨,结果表明,你只是懂一点术语,仅此而已。

你要是不服气,就把你设计出的模拟电路,拿出来聊聊。---------没猜错的话,你要以保密为由,拒绝讨论,然后说我想偷学你的技术了。

楼主:
吹牛有两种吹法,一种就是干吹----就是口上说我精通什么什么,但是从来不敢测试一下。

例如说你擅长维修开关电源,那咱就现场找一个坏电源给你修修,正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所以这种干吹实在没什么意思,观众也感觉无聊。所以要吹咱就湿吹,真正拿些东西出来展示。

网友A:
不知道谁到处吹牛,到处找各种局部图纸来考别人。
你有这个资格才可以呀!
论坛的MAYCHANG前辈,我看他经常解答别人的问题。
而有些人,除了到处PK别人外,在论坛里解决了多少别人的疑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跟他说这些浪费你的时间。真正修理故障,是沒有电路图的,全凭临场反应。打从7岁起,家里电视丶电脑显 ...

7岁起开始就包办,够厉害了!
我7岁只会在村子周围几公里以内玩,掏过鸟蛋,抓过青蛙,割过猪草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谁到处吹牛,到处找各种局部图纸来考别人。
你有这个资格才可以呀!
论坛的MAYCHANG前辈,我看他经常 ...

既然你问到了我解决多少人的疑问,那就好好说说。

别人问我可以说,显的很正常。但如果别人没问自己就说了,那是显摆了。

首先看看我近期帮人家解决的问题。

这个研究生连电路阶数怎么判断的都不懂,我一分钱没要,花3天时间帮他解决了。

再往前说:

这个帖子也是我解决的,他这个帖子还发在另一个论坛了,没人解决(讲了很多,没讲到点子上去),所以这位网友给我打赏20

楼主:
本人在论坛上解决了这么多问题,gx_huang先生视而不见,这是选择性视盲???

毫不夸张地说,本人在模拟版块的电路原理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这可不是吹牛比,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论坛上能静下心来,专心研究电路理论的,真是太少了,绝大多数人都忙着挣大钱去了。剩下的很多人还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

例如这个帖子,周世惕说用S21参数分析振荡器的稳定性,发现有时结果不【正确】:

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回复,这个东西扔在这个论坛一年,我估计都不大可能有人能清楚地说明原因。

楼主:
本人发的很多帖子,都是研究相关话题时非常重要的。
只不过现在大多数硬件工程师,都是简单的抄人家电路板,照葫芦画瓢,复制出来的电路能工作就OK,根本不想关心电路工作原理的细节。
所以,知识的重要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关于老周上面的电路问题,实际上我发帖说过了:

上面图片中有个很隐藏的意思:就是S21并非真正的开环增益!!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开环增益,并非真实的环路增益!!!!

只能当满足一定条件,S21才能近似等于环路增益,条件之一是上面说的S11和S22要很小,同时S12也要尽可能的小。

这些条件的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割开电路环,像下图的做法就是错误的,它不能保证这些量都很小!!!!!!!!

楼主:
此人不懂其中的奥秘,居然说从哪断开都一样,还叫我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平心而论,徐大的程度比老大还高。但是徐大经常得罪人,变成多数人喜欢老大。
不过您的程度又比他倆位更 ...

您过奖了,理论水平肯定不如徐教授和其他教授博士(包括单位的博士小年轻,虽然实际疑难问题他们都找我),实践水平应该不如MAYCHANG。大学学的很多理论细节早忘记了,基础知识和经常用到的不太会忘记,即使忘记了,能快速学习理解就行。但是,随机挑100个,综合排名5%之内还是有自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过奖了,理论水平肯定不如徐教授和其他教授博士(包括单位的博士小年轻,虽然实际疑难问题他们都找我) ...

教书有教书得特点,科研有科研的特点,产品有产品的特点,搞好都是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过奖了,理论水平肯定不如徐教授和其他教授博士(包括单位的博士小年轻,虽然实际疑难问题他们都找我) ...

所以,聊到现在,归根究底是情商问题,而和诸如技术之类的问题无关!

当年QQ聊天刚盛行的时候,就有句网络名言:你永远不知道对面电脑前做的是不是一只狗!
根据相片和说话口气,你会以为和你聊天的是个小姑娘,实际上可能是个老太太或男人。

论坛上同样如此,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是情商底下,乃至于智商底下的表现,换言之,说句好听的,性格过于单纯。

正是因为如此,你是单纯的性格,误以为我也是的,于是简单的夸夸其谈,说自己擅长什么,误以为我也会轻信,岂不知是瞎子点灯。
要想让人相信,起码拿出点东西展现。

所以不同性格的人,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看**截然不同。例如论坛上有人说实战经验丰富,gx_huang一听就记住了,到处对其他人说,某某实战经验丰富。而我会把他20年帖子都大略翻一遍看看,哪怕是走马观花,如果帖子中展现的理论水平一般,而且一次打板都没做过,甚至是面包板都不搭,示波器都不玩的人,平日只是玩玩LTSPICE仿真,你叫人如何相信???

所以,这是情商和智商的问题。

楼主:
网络上有句调侃:就是缺什么,就恨什么。
例如很多人没有全力,没法钽污,生活又不顺心,此时他会恨贪官,支持打虎!
而实际上让他恨的是自己没有办法贪污。

论坛上也是如此,有些同志喜欢**实战,鄙视人家看论文的,根本原因是自己缺东西,而又不想,或是没办法,或者是很难获取。

根据圆桶理论,缺乏理论的实战家,绝对走不了太远!

当然了,这里说的走不了太远指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而不是当官之类的。
管人和管技术是两回事,前者可以是不怎么懂技术的。

那么反之就不一定了,多看点论文的人,未必会比整天焊接PCB的实战家落后,相反可能会更进一步。
原因很简单:他山之石,可以工玉。
例如基于负阻的椭圆梯形滤波器,我可能没实践过,但是我通过看**就能知道优点、缺点和实际局限性。

楼主:
受实战家蛊惑的人还有很多。例如下面这个帖子:

抄一个电路原理图来,也没搞清工作原理,就把电路焊接好了
焊接完有两种可能,一是实测有波形,于是直接收工。
另一种可能是实测没波形,于是傻眼了,问身边的人搞不定,来论坛问没人回。时间长了,估计要转行。
即便是实测正常,实际上他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只能证明抄来的电路可以工作。

楼主:
别看我只懂点理论,上图的工作原理我可以说的很清楚。
反之,很多实战家只能根据经验背书---什么电容左充电,右充电,管子饱和、截止这个套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实战家蛊惑的人还有很多。例如下面这个帖子:

类似这个原理图,首先我对LZ的提问正确性就怀疑。
我如果抄板,肯定只是参考,有借鉴的借鉴,有不好的地方不用,起码原理分析通了,才会制作PCB,且不论触发输入并联在一起是否可以(触发灵敏度是否足够,触发脉冲是否合理),A点被Q7的EB钳位,负载太重,Q5基极还是2个电阻分压的(虽然下分压电阻接地,增加一个二极管D6的压降,也是比较临界的饱和导通,建议加大R29,D7增加一个上拉电阻,或者改为稳压二极管),即使A/B可以切换,我也不会这么设计,不能确保设计意图,不能稳定工作的,即使当时样板调试OK(有些人还只是常温调试,没有高低温测试),无法保证批量的。这个电路,显然是A点低压的概率更大,甚至无法稳定双稳态工作。整个电路,D7上通过的电流很小,压降应该比NPN的EB结压降小一些,离散性和温度特性,无法保证可靠。
模拟电路有很多优势,但是仅靠模拟电路,也是很多仅仅懂模拟电路的硬件工程师的悲哀。采用复杂的模拟电路去实现逻辑功能,不如一颗小小的MCU或者数字电路,成本更低,功能更灵活,开发进度更快,测试工作量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个原理图,首先我对LZ的提问正确性就怀疑。
我如果抄板,肯定只是参考,有借鉴的借鉴,有不好的地 ...

你作为带领团队的项目经理,就是这样分析电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作为带领团队的项目经理,就是这样分析电路的?

我认为思路对即可,一二三四先列出疑问,然后测试波形,给出修改验证。
其它RC常数值、偏置是否合理,很容易验证的。
模拟分立电路,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在所难免,硬件设计简单为上,我不觉得我说的有什么问题。
就怕某些人,有话不说。哪里说错了,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思路对即可,一二三四先列出疑问,然后测试波形,给出修改验证。
其它RC常数值、偏置是否合理,很 ...

谁也不要说服谁,再说就没意思了,
原因很简单,俩人的工作任务截然不同,一般硬件工程师懂这点东西就够了,所以你也很知足;但是站在我的位置看,这样模糊、粗略的理解是不够的,最起码的一点,你给人家讲东西,不能连猜加蒙,还美其名曰:这是根据经验调整的,具体原因不明吧?

所以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没必要一致。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懂这点东西就够了,那就够了,我也没必要再扯了。

网友A:
问题很多的原理图,且不论触发是否可靠合理,正常触发需要微分电路和二极管隔离。这种低级的原理图平时我都懒得去看。
是单稳态还是双稳态都有疑问的,一个连双稳态偏置电路不合理的地方都没有看出来的,扯自己境界高!
再仔细看原理图,其实我的描述也有错误不清楚,我说临界,不知道D6压降多少,也不知道其他器件参数是否和原理图一样。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复杂的设计,如果该电路可以实现双稳态,无非是让C40/D6参与了瞬间反馈自锁,即使这样,也无法让右边的三极管一直维持导通。
即使可以双稳态自锁,A/B输出电压完全不同,A能输出多高电压?
所以,我第一感觉就怀疑LZ提问的问题的正确性!
总有一些人,不用传统可靠的电路,又不能分析问题,还显示自己的能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否认的是,反应迅速的当属x大,这是饱读诗书的结果,才能够引经据典。有些人说理论不合乎实际,这是错 ...

你认可的x大,连上面电路可能存在哪些问题都不肯说,也许他根本没有思考过,或者思考了也没有意识到。
曾经有初学者请教我,说某某原理图,会有什么结果,我列出所有可能,和他实际测试不一样,我说,你自己检查焊接,果然,GND脚没有焊接。

上面x大列举的例子,我其实开始根本没有仔细看,只凭感觉就觉得问题很多。经典电路不用的,偏要乱修改,模拟电路实现逻辑功能,和基础理论知识有关,和高深理论无关的。即使你反复检查了认为没有问题,实际测试经常会有问题,那都是因为自己乱改的结果。越复杂的模拟电路,往往隐患越多,模拟电路,尽量简单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可的x大,连上面电路可能存在哪些问题都不肯说,也许他根本没有思考过,或者思考了也没有意识到。
曾 ...

你们公司在哪招的优秀员工??
前天说有个工程师把LDO引脚焊反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要请经理出马。
现在又跳出一个连电源地都没接的,还得请经理出马。

现在弱电电路板,最简单的故障,莫过于电源了,开机电路没动静,30元万用表就能查出故障了。

黄总经常和这些人一起玩,难怪越玩越自信。

我就纳闷了:这些工程师,面试这一关是怎么过的?

楼主:
老话说,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
我们原来上学位英语时,那个英语专业的教师说:改学生的英语作文,几十篇论文一改,就晕了,满脑子都是中国式英语,再看后面的作文,都是正宗的英文了。

像黄总,身边都是些刚学会拿电烙铁的新手,更别谈什么讨论电路原理了。

模拟板的叶春勇,电路小白,人家直接设计汽车电路,还要走量,模拟板版主看他发的分析7805故障的帖子,判断出他不懂电路,他老板也不懂电路,帖子是有模有样的胡乱猜测。

现在老板这样乱招人,原因可能只有一个:省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在哪招的优秀员工??
前天说有个工程师把LDO引脚焊反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要请经理 ...

没见过复杂精细板子的教授,咋知道LDO是新手焊接反了?全是贴片的懂吗?TI的手机方案,加TDMB数字电视功能,工程师出资料给贴片车间,最多派个工程师现场看一看。大部分芯片有屏蔽罩,个别地方还是一体的直接焊死的屏蔽罩,维修必须拆下才可以。估计教授还不知道很多小芯片没有放大镜真的看不清方向,老花眼的根本看不清,有些需要对照数据手册才知道方向。车间很少出问题,也难免偶尔一次出问题,甚至有批量上错料的被开除的,试验板子出问题也不会反馈给车间,私下沟通即可。
不和别人在一个频道,还真有理了。

至于洞洞板,新手自己搭电路焊接,一个芯片GND没接或者虚焊也很正常。别说新手,别人的一个项目,老手也会偶尔出问题,BGA的FLASH芯片,很多GND管脚,原理图有一个GND竟然悬空了,从试产到批量啥问题没有。后来换了一个升级型号FLASH,竟然无法工作,驱动检查也没有发现代码问题,几天找不到原因,找我检查,我也纳闷,仔细对照原理图和数据手册,发现漏了一个GND,老的FLASH,内部所有GND内部短路在一起的,新的FLASH,这个开路的GND内部没有和其它GND连在一起的,就导致无法工作。无非思路不一样,原来的设计者相信自己的设计经过批量验证没有问题,我推到重来,从头开始检查,无论如何大公司的FLASH芯片肯定不会有问题,肯定是自己的设计问题。
别人遇到的问题都是小问题,这样的心态,不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否认x大的识图能力有偏差,50%以上的电路截图贴图有错误,可能近视严重,或者看不懂就拿来用。
他这 ...

粗看轮廓像双稳态,细看细节有问题的,我的第一感觉就有问题。
我没否认谁,是他先否认我,又不肯一二三四的指教,说和我不在一个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复杂精细板子的教授,咋知道LDO是新手焊接反了?全是贴片的懂吗?TI的手机方案,加TDMB数字电视功 ...

上次焊接一电路板,原来用的LDO是HT75XX,测试发现电流不够,于是换个SSP6201,换上后指示灯不亮,LDO发烫,立马比对引脚功能,才知道买时候大意了,引脚排序不同。

我没去找经理排除故障,看来我能给黄总打工了!

没办法的办法,引脚不对时的焊接。
正常位置是LDO旋转180°!

网友D(2020-04-09):
这里想知道的东西好多 就是看的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