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HC32L13X软件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0-01-19):
华大单片机HC32L13X在做软件设计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绝对干货】华大单片机HC32L13X软件设计注意事项–芯虎论坛–中国芯中国梦

1.系统启动时默认设置主频为内部4MHz;

2.调试超低功耗程序或者把SWD端口复用为GPIO功能都会把芯片的SWD功能关掉,仿真器将会与芯片失去连接,建议在main函数开始后加上1到2秒的延时,仿真器失去接连后,芯片再次上电可以在这个时间窗口内与仿真器连接;

3.对系统时钟的切换,和FLASH写相关的操作必须要先关闭所有中断,再打开相应的保护;

4.芯片深入深度休眠之前,把不需要的外设时钟全部关掉;
5.如果用systick来做延时 ,不要再用此定时器来定时。

华大单片机-中国芯,中国梦中国人用自己的“芯”
• 如有技术与价格疑问,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或QQ咨询
• 我司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可根据您的要求进行研发设计,量身定做,客户满意是我们的最高宗旨~!
• 电话:18124577713  QQ:783592501 • 华大MCU交流QQ群: 164973950

网友A:
“系统启动时默认设置主频为内部4MHz”
在system_hc32xxxx.c文件的SystemInit()函数内,最好确认一下有没有初始化时候写4M RCH trim值的函数,没有的话需要添加。
有的版本的库貌似没有写,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8ul)));    //Loader 4MHz Trimming value
或者在main函数开头加载4M Trim值
Sysctrl_SetRCHTrim(SysctrlRchFreq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