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29IGT6和STM32F767IGT6哪个价格低?

楼主(2020-01-19):
目前在新产品选型当中,计划是在STM32F429IGT6和STM32F767IGT6之间挑选一个,但是在贸泽上查询价格,767性能更好但价格反而低一些,不知真实价格到底哪个更便宜?哪个便宜就用哪个

楼主:
我这边产品是需要通过USB口接收上位机PC端发送的10多M数据,再控制几个步进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的动作,还有十多个传感器,主控MCU希望是有150M频率以上,打算是用F429或者F767外扩SDRAM,或者如果有更好的芯片方案也请各位大神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
推荐用 STM32H750,性价比极高。

这是我做的一个方案,请参考: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page=2#pid10840900

网友B:
F的应该价格更低吧

网友C:
没有比较过 是不是因为f的比较用的多   所以价格比较贵啊

网友D:
跟供需也有一定关系吧

网友E:
官网价格是什么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