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 DC变负载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01-19):
DC-DC电源设计,需要恒压输出,固定输出3.3V,但输出端可能为空载,也可能是轻载,也可能是重载。

其实类似手机充电头,输出端还存在带电热插拔的情况。

我用MPS电源芯片网站的设计器自动生成的电路发现:负载电流越小需要的电感值越大,负载电流越大需要的电感值越小。

但是我的实际电路板上的电感肯定只能是固定值,怎么解决这个电感值不一样的问题呢。

我是这样想的:

是不是我焊接一个介于中间的差不多值的电感就行了,如果对输出纹波没有很高要求的话,这样用起来应该也可以吧,最多就是纹波大一点,
还有就是电源效率低一点,发热量大一点?如果我把散热做好的话应该也可以用吧。
当然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应该会稍微高一点吧,高一点也可以接受。

网友A:
电源电感的设计要考虑最恶劣情况下去设计,
要不存在饱和的风险。
负载变化会有反馈去调节,不会出现电压很高的情况;
建议你去看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文件太大,上传不了,这是百度网盘的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BVY75ANIHXytAzLaiFzZQ
提取码:b1ej

网友B:
这种DCDC基本上都需要满足IC最大开关电流电感不会饱和。
所以如果负载轻就要选电流小的IC配电流小的电感,如果选电流大的IC配电流小的电感给轻负载供电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