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的SVPWM仿真模型

楼主(2020-01-20):
SVPWM
  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
  SVPWM的主要思想是:以三相对称正弦波电压供电时三相对称电动机定子理想磁链圆为参考标准,以三相逆变器不同开关模式作适当的切换,从而形成PWM波,以所形成的实际磁链矢量来追踪其准确磁链圆。传统的SPWM方法从电源的角度出发,以生成一个可调频调压的正弦波电源,而SVPWM方法将逆变系统和异步电机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模型比较简单,也便于微处理器的实时控制。
  普通的三相全桥是由六个开关器件构成的三个半桥。这六个开关器件组合起来(同一个桥臂的上下半桥的信号相反)共有8种安全的开关状态. 其中000、111(这里是表示三个上桥臂的开关状态)这两种开关状态在电机驱动中都不会产生有效的电流。因此称其为零矢量。另外6种开关状态分别是六个有效矢量。它们将360度的电压空间分为60度一个扇区,共六个扇区,利用这六个基本有效矢量和两个零量,可以合成360度内的任何矢量。
  当要合成某一矢量时先将这一矢量分解到离它最近的两个基本矢量,而后用这两个基本矢量矢量去表示,而每个基本矢量的作用大小就利用作用时间长短去代表。
  在变频电机驱动时,矢量方向是连续变化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计算矢量作用时间。为了计算机处理的方便,在合成时一般是定时去计算(如每0.1ms计算一次)。这样我们只要算出在0.1ms内两个基本矢量作用的时间就可以了。由于计算出的两个时间的总合可能并不是0.1ms(比这小),而那剩下的时间就按情况插入合适零矢量。 由于在这样的处量时,合成的驱动波形和PWM很类似。因此我们还叫它PWM,又因这种PWM是基于电压空间矢量去合成的,所以就叫它SVPWM了。
  需要明白的是,SVPWM本身的产生原理与PWM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象罢了。SVPWM的合成原理是个很重要的东东,它并不只用在SVPWM,在其它一些应用中也很有用的。当你见到时就明白了。
  SVPWM特点:
  1.在每个小区间虽有多次开关切换,但每次开关切换只涉及一个器件,所以开关损耗小。
  2.利用电压空间矢量直接生成三相PWM波,计算简单。
  3.逆变器输出线电压基波最大值为直流侧电压,比一般的SPWM逆变器输出电压高15%。

请问SVPWM整流器设计模型有吗?

网友A(2020-08-15):
谢谢分享【基于matlab的SVPWM仿真模型 】

网友B:
看看跟我搭建的有何不同

网友C(2020-12-29):
感谢分享,学学一下

楼主(2021-06-26):
老铁,回复就能下载资料了,如果觉得好记得给我帖子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基于matlab的SVPWM仿真模型 】

多谢老铁的感谢,后续还会分享更多有用的好资料的,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跟我搭建的有何不同

希望资料对老铁有所帮助,如果学习有啥心得,可以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学学一下

嗯嗯嗯,收到你的感谢了,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

楼主:
恩恩,回复就能下载资料了,如果学习过程中有心得,记得分享到论坛里来。

楼主(2023-10-27):
经常来论坛逛逛吧,有意思的资料和帖子还是很多的。

楼主:
嗯嗯嗯,收到你的感谢了,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

楼主(2023-12-30):
多谢同学的支持,后续还会分享更多有用的好资料的,一起学习。

楼主(2024-06-22):
对吧,资料还是很有用的,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记得帮我帖子点赞。

楼主(2024-08-23):
收到感谢老铁,回复帖子就可以下载学习,多多分享有用的内容。

楼主:
收到老铁的感谢,小编会分享更多有用的相关的支持,你们的点赞是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