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西门子控制单元格SIEMENS Control Unit CU320维修

楼主(2020-01-20):
1 伺服系统常见故障形式
  1.1超程
  当进给运动超过由软件设定的软限位或由限位开关决定的硬限位时,就会发生超程报警,一般会在CRT上显示报警内容,一般的机床正方向超程,往反方向走,即可排除故障,解除超程。�
  1.2过载
  当进给运动的负载过大、参数设定错误、频繁正、反向运动以及进给传动链润滑状态不良时,均会引起过载的故障。此故障一般机床可以自行诊断出来,并在 CRT显示屏上显示过载、过热或过电流报警。同时,在进给伺服模块上用指示灯或者数码管显示驱动单元过载、过电流等报警信息。
  例如:在实际维修机床的时候,机床的其中的一个轴不能走动,驱动模块611UE会出现“608”的报警。
  下面是电源模块,功率模块,驱动模块,电机的连接图,使我们对西门子数控系统有个初步的认识。
  对于608报警,查看维修说明书是速度控制器长时间的输出处于极限(电流极限或转矩)。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过载或过热报警,
  首先你可以通过“SHIFT+SYSTEM” 进入系统,“维修信息” “驱动器信息”“平滑后电流实际值”
  在正常的加工中平滑后电流实际值一般处于3%到7%之间,大于这个值就会出现过热报警处理:
  (1)机械部分能动,看电流是不是在机械动作的时候电流上升很快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看机械部分是不是那里卡住或润滑不足等等情况。
  (2 )机械部分不能动,分两步处理:
  a 把电机与机械部分脱开,点动电机看看有没有报警,如果没有报警就是机械部分卡死了。
  b 把电机与机械部分脱开,如果还有报警就是伺服模块或电机上面出了问题。
  想要区分是电机还是伺服模块之间谁有问题的方法是:把X轴电机的动力线与X轴信号反馈线接在Y轴的伺服模块的上面,Y接在X上面。点动看看问题转移了没有,问题转移了就是电机的问题。没有转移就是伺服模块出了问题。
  1.3驱动原件无法识别
  西门子611U是目前西门子常用的交流数字式是伺服驱动系统,采用模块化安装方式,主轴与各伺服驱动单元共用电源。用于进给驱动的伺服驱动模块有单轴与双轴两种结构型式,带有PROFIBUS DP总线接口。
  驱动器内部带有FEPROM(non-volatile date memory,非易失可擦写存储器),用于存储软件与用户数据,驱动器的调整,动态优化可以在WINDOWS环境下,通过SimoComU软件自动进行,安装、调整十分方便。
  驱动器由整流电抗器(或伺服变压器)、电源模块、功率模块、611控制模块等组成;电源模块自成单元,功率模块、611控制模块、PROFIBUS DP总线接口模块组成轴驱动单元。各驱动器单元间共用611直流母线与控制线,并通过PROFIBUS DP总线,与 SIEMENS 802D/810D/840D系统相连接,组成数控机床的 伺服驱动系统。
1:在实际维修机床的时候,611UE会出现“039”的报警。
  查看报警说明:039 在识别功率部件时出错。
  在039报警时,会出现039―20000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功率模块被识别。
  处理方法是:把数控机床断电,把611U驱动模块与功率模块重新插拔就可以解决问题。
  例2:在039报警时,会出现039―30000的情况:功率部件识别符不同与输入功率部件在这输入部件类型。
  即611UE功率模块与驱动模块无法识别。
  处理方法是:
  按―,P,显示A x x x x(四位数字)
  按+/―,找到A0651
  按P进入,按+/―,将该值修改为4
  按P退出
  按+/―,找到A1106
  按P进入,将该值修改为6,退出。
  找到A0652,修改为1,并且等待其自动恢复为0
  同时按+和―键,显示B x x x x(四位数字)
  找到B0651,修改为4
  找到B1106,修改为6
  找到B0652,修改为1,并且等待其自动恢复为0
  按RESET(红色指示灯)重新启动,可以排除故障。
  例3:在实际维修机床的时候,611U会出现“A1106”的报警。
  查看报警说明:驱动器没有数据。需要重新装载数据。
  重新装载数据需要装SimoCom U软件,装好后,在“开始”键下,打开软件,
  1.用电缆将计算机与611UE的x471连接,
  具体方法是:
  注意:不能带电插拔!需要把机床电关了,再插拔!
  2.配置电机参数:
   命名轴名
   输入PROFIBUS总线地址
  611U第一单轴模块 10
  611U第二单轴模块 11
  611U第三单轴模块 20
  611U第四单轴模块 21
  611U第一双轴模块 12
  611U第二双轴模块 13
  l 设定电机型号
  l 电机测量元件的设定
  l 直接测量系统的设定
   储存参数
  驱动器正确配置好后,611U的R/F红灯灭;液晶窗口显示:“A0831”,驱动器总线数据通讯生效。
  机床重启后,即可正常工作。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维修人员在设备出现故障后,要能迅速找出故障并排除,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实现高效维修,此能力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作长期的技术储备。最起码要能达到对于经常接触的设备,当说出机床型号,就要知道所用的是何系统、驱动器的类型等。要想迅速准确地判断故障并排除故障,还需要加强对数控机床知识的学习,及时了解前沿知识动态,不断地总结、积累经验。因此,维修人员要刻苦学习,富有热情,勇于探索,勤于实践,不断归纳和总结经验,以提高自己的维修技术水平。
**来源于网络
如有西门子SIEMENS、发那科FANUC、施耐德Schneider、欧姆龙OMRONABB、三菱Mitsubishi、安川Yaskawa、艾默生EMERSON、力士乐Rexroth、伦茨LenzeMOOG等工控电路板/变频器/电源/plc/编码器/制动单元/传感器/s伺服驱动器等维修需求请联系广州鑫锐海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易先生  联系电话:13922711806
公司网址:www.x-rh.cn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后山路2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