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语

楼主(2020-01-20):
lm339比较器datasheet," The response time specified is for a 100 mV input step with 5.0 mV overdrive. For larger signals, 300 ns is typical.",这句谁能给个通俗易懂的翻译啊

网友A:
给你贴一段网上找的别人的解释吧。

step是阶跃的意思。输入的测试信号属于阶跃信号。

(V+) - (V-) = 0, 是比较器翻转的零界值,超过零界值才能可靠反转,超过的部分就称为过驱动电压。
图6中,输入信号实际是从100mV分别阶跃到-2mV,-5mV和-20mV;图7中,输入信号从-100mV分别阶跃到2mV,5mV和20mV。
超过翻转点(0V)的这一部分电压(2mV,5mV和20mV)就是过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贴一段网上找的别人的解释吧。

step是阶跃的意思。输入的测试信号属于阶跃信号。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