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F28377的AD口用作峰值采样

楼主:
看其datasheet说明,有个CMP的P脚与N脚,我想做移相控制,采样电流的瞬时值,那要怎么输入到ADC口呢?
难道要占用两个AD口?
请赐教,谢谢。

楼主(2020-01-21):
哪位大侠了解,帮忙解惑啊

网友A:
个人理解是   你的采样电流的瞬时值通过采样电阻转换为电压值
如果接入到比较管脚上   如上图中N管脚   结合内部DAC配置完成比较
即超过某个值时采集到脉冲

网友A:
如果要进行采样电流的瞬时值经采样电阻后的电压值
需接到AD端口  非比较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