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有没有抗干扰能力非常非常强的485芯片,波特率2000000bps,求大侠推荐。

楼主(2020-01-20):
最近选了个485芯片作为电机内部编码器输出数据的接口芯片,但是选了个芯片非常容易受干扰,电机电流大一些就干扰坏了,编码器出错,不知是否有非常强抗干扰能力的485芯片,求推荐。

电源隔离

网友A:
那你可以选择ISO1430这种带隔离的485芯片。隔离了就好了。

网友B:
采用同步通信,加纠错编码,成本高

网友B:
或无线通信

网友C:
买MAXIM原装的,注意尾缀,选高抗性的,器件手册里有。

@xiaofei558008 :看器件手册,上面有相关说明。
怎么看抗干扰能力强的尾缀,是带ESD吗?还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MAXIM原装的,注意尾缀,选高抗性的,器件手册里有。

你用过maxim的那几款485芯片啊 推荐一下撒,

网友E:
和485芯片关系不大,不少485芯片性能都能够满足的,要具体看你的电路布局了,布局好了影响减小,如果最终仍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用can总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过maxim的那几款485芯片啊 推荐一下撒,

去MAXIM官网根据需要选型,无具体的需求就谈不上什么“推荐”。

网友F(2020-03-21):
电机的辐射干扰是很大的,需要做一定的隔离..

网友G:
挂隔离芯片,,4毛钱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挂隔离芯片,,4毛钱一路

隔离芯片是4毛钱,还要隔离电源就不止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挂隔离芯片,,4毛钱一路

请问什么型号的隔离芯片?

网友I(2020-05-16):
485芯片作为电机内部编码器输出数据的接口芯片,加隔离,加屏蔽,加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