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fft运算相位问题

楼主(2020-01-20):
为什么我设置的10hz的信号相位是45,然后用fft算出来的是-45,始终是差了90度呢,是我对fft所计算出的相位理解的不对吗

网友A(2020-04-25):
从FFT的结果的虚部和实部之比直接算出的相位是余弦相位,+90度等于正弦相位。另外如果不满足整周期采样,还要做矫正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