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303RE与带ABZ UVW信号的差分编码器连接

楼主(2020-01-20):
请教,如何将带ABZ UVW信号的差分编码器与STM32F303RE连接?

网友A:
TTL编码器A相,B相信号,Z相信号,U相信号,V相信号,W相信号,分别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编码器只有A相、B相、Z相信号的概念。

       所谓U相、V相、W相是指的电机的主电源的三相交流供电,与编码器没有任何关系。“A相、B相、Z相”与“U相、V相、W相”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两种概念,前者是编码器的通道输出信号;后者是交流电机的三相主回路供电。

    而编码器的A相、B相、Z相信号中,A、B两个通道的信号一般是正交(即互差90°)脉冲信号;而Z相是零脉冲信号。

详细来说,就是——
    一般编码器输出信号除A、B两相(A、B两通道的信号序列相位差为90度)外,每转一圈还输出一个零位脉冲Z。
    当主轴以顺时针方向旋转时,输出脉冲A通道信号位于B通道之前;当主轴逆时针旋转时,A通道信号则位于B通道之后。从而由此判断主轴是正转还是反转。
    另外,编码器每旋转一周发一个脉冲,称之为零位脉冲或标识脉冲(即Z相信号),零位脉冲用于决定零位置或标识位置。要准确测量零位脉冲,不论旋转方向,零位脉冲均被作为两个通道的高位组合输出。由于通道之间的相位差的存在,零位脉冲仅为脉冲长度的一半。
带U、V、W相的编码器,应该是伺服电机编码器
A、B相是两列脉冲,或正弦波、或方波,两者的相位相差90度,因此既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测量电机的旋转方向,Z相是参考脉冲,每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脉冲宽度往往只占1/4周期,其作用是编码器自我校正用的,使得编码器在断电或丢失脉冲的时候也能正常使用。
ABZ是编码器的位置信号,UVW是电机的磁极信号,一般用于同步电机;
AB对于TTL/HTL编码器来说,AB相根据编码器的细分度不同,每圈有很多个,但Z相每圈只有一个;
UVW磁极信号之间相位差是120度,随着编码器的角度转动而转动,与ABZ之间可以说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点评):
你TM又在百度复制黏贴传播垃圾信息,弄得全网都是烂资料。

网友C:
AB接定时器01通道就行了,Z是0位置信号你得自己做软件,io中断通道中断都可以,uvw的磁极信号硬件没有支持,也要做软件.

楼主:
根据你选择的这个芯片手册来操作啊。

网友D:
搞起来没,这个编码器好用不

网友E:
用起来了没,我也没用过,我是从网上找来的那段,呵呵。

网友F:
难道没有相关说明书吗

网友G(2021-08-27):
用ABZ UVW的编码器用于伺服电机,其实测量转速只需要A或B加上Z就行了,而同时使用A和B就是利用AB的相位差可以知道电机的正反转,那为啥用UVW,是因为电机启动的时候需要知道转子的磁极位置,这样才能够大力矩启动伺服电机,这样需要另外配几路信号来检测转子的当前位置,于是就有了UVW。

网友G:
如果是为了测速,还是直接买别人做好的驱动器,如果就是为了做驱动器,我说的再好也没啥用,差的东西太多。如果只测速不驱动电机,好像很少有这么用的,但是如果就是要这么用,将ABZ接到定时器就行,然后去数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