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MOS的影像問題

楼主(2020-01-20):
我想請問有關使用DM6437之VPFE擷取影像的問題
我使用的是CMOS sensor (640*480)
輸出pixel為8-bits數位訊號
輸出Hsync 和 Vsync 同時為高準位有效
dm6437開發版上提供pin腳可輸入Hsync 和 Vsync,PCLK,cmos[7:0]
這些腳位都已設定完成

楼主:
而在程式內我也設定了VPFE對應的register
但我不知道是否應該設定EDMA或EMIF或DDR的register?

网友A:
是否VPFE設定完系統就會自動把輸入的pixel存至SDRAM?

楼主:
不晓得啊

楼主:
我想利用CCS上view>>graph>>image來檢視擷取到的影像
不知是否合適?

网友B:
你想實現的目的很簡單啊

楼主:
這顆cmos是bayer_pattern
但我只要可以看到Raw data黑白影像就可以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TI提供的示例,有裸机video loopback,不需要再设置EDMA和DDR,DSP内部完成

楼主:
哦,明白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