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5438最多可以做到4个UART口加4个SPI口或者8个SPI口?

楼主(2020-01-20):
MSP430F5438最多可以做到4个UART口加4个SPI口或者8个SPI口?

网友A:
USCIA和USCIB可以同时工作,且相互间没有资源的复用和其他影响?

楼主:
为什么要分开USCIA和USCIB两个模块呢?

网友B:
这个是内部硬件配置的   不需要管的

楼主:
但是在芯片手册上看,UCB2STE/UCA2CLK是复用的,UCB2CLK/UCA2STE是复用的,这样UCA2和UCA2就只能用1个了啊,并且这个430的SPI接口没有CS引脚啊,只能用标准IO口模拟CS引脚吗?

网友C:
呵呵  寄存器设置问题  这个不需要深究   按照技术手册来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嗯,正在进行中,等有了确定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B:
是不是考虑到收发分离的时候了呢

网友D:
如果收发分离 那应该就能同时用到了吧

网友E:
这两个的运行速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时钟源不一样的。

网友F:
内部硬件配置

网友G:
这两个模块的结构是不同的

网友C:
这个看下你用的单片机的型号的吧,一般是用途不一样的。

网友H:
这个是根据两个不同模块功能略有区分的。

网友I:
官网给的示例程序,还有定义变量,uint8,原来在单片机里只需uint,就这些区别,呵呵

网友J:
怎么解决 的

网友E:
这是内部结构的问题,用到的话就配置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芯片内部结构设计的吧

网友K:
这是两个结构不同的模块

网友L:
两个模块内部结构是不同的,使用起来也有一些差异

网友H:
这是肯定有个主次之分的设计的

网友M:
这涉及芯片内部构架的问题了

网友N:
SPI不够可以用GPIO模拟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