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性能比较

楼主(2020-01-20):
AD, ADI, TI
谁能比较一下TI的AD 性能 和ADI的AD性能

这个。。。不同型号 位数 啥的 没有可比性啊 看应用吧

网友A:
个人偏好TI点  资料多

网友B:
TI的产品线比较全,选择范围比较大,

网友C:
是啊,各种不同位数不同速度的都有

网友D:
是啊,性价比也很高,性能也很不错.被工程师 广泛使用

网友E:
TI 的还能申请样片 哈哈

网友F:
这个要看具体的型号。
涉及具体应用

网友G:
一般会比较SNR, INL/DNL, 是不是no missing code, 包括功耗,接口等等。

网友H:
ti的产品是比较全,而且同系列的产品兼容性较好

网友I:
是啊,肯定TI,还用比较么

网友J:
我感觉应该是根据应用要求, 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芯片, 再从性能进行对比, 这样做来得实在.

网友K:
如果在你的应用中, AD 的性能很关键, 我觉得楼主还是有必要做个对比, 以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应用的器件.

网友L:
单纯公司层面比性能, 可以比不出结果,  只能针对器件的对比, 才有明确的结果吧

网友M:
两者都一样,看个人偏好吧。不过用TI的多点。

网友A:
这个没法比,两家都出了很多AD,选择参数合适的就好了

网友N:
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参数、控制方式和其他细节。

网友B:
楼主需要什么AD芯片?

网友C:
ADI以前用过高精度的,采样还可以。

网友O:
ti和ad公司的不同,各自优缺

网友D:
测试AD的动态参数性能

网友P:
对AD有什么要求?

网友M:
主要还是看前端的 信号设计。

网友P:
高性能的ADC都差不多。

网友E:
购买两个芯片试试功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