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确定有多少个变量的话怎么定义数组?

楼主(2020-01-20):
char a[]编译的时候会有警告,如果想定义一个数组,但不确定有多少个变量的话怎么定义数组?

网友A:
只能用指针

网友B:
如果你的数据最多有100个 你可以选择定义数组大小为200

网友C:
这样没有用的可以用零填充

网友D: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指针喽

网友E:
去搜索一下 C语言可变数组,有你需要的答案

楼主:
感谢各位,我看了下往上有些程序,直接用一个变量表示下标,这样应该也可以吧,例如这样
char i;
char a[i];

网友F:
如果你没有初始化,肯定不行。

网友G:
c语言也不许你这么干。要么定义大小,要么定时时候初始化。

网友F:
需要定义时候给大小或者用数组

网友H:
C99已经支持变长数组了,而且函数返回已经自动释放了,比malloc方便些;

网友I:
楼上是正解,C99已经支持变长数组了,把编译器的C99选项勾上,或者手动添加命令 --c99

网友J:
定义数组,还是乖乖的指定大小吧
举个极端的例子,万一你的数组长度好几亿呢,怎么也得能放得下才行啊。
即便是定义是不报错,但是执行程序时可能会溢出会出错,这样的代码不安全。
代码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代码不规范,码农两行泪。

网友K:
按最大可能来定义也是个方法

网友L:
不行就写0.+∞

楼主:
这个要看他用的编译器是不是支持C99,

网友M:
IAR支持这个吗,楼主随便写个helloWord试试看。

网友H:
iar、mdk肯定支持的
不支持的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F:
需要在初始化里处理

网友N:
char型是-128~127,是不是i也就是这么多

网友C:
定义全局变量的数组 应该是OK的

网友O:
如果定义缺省的局部变数就会出错。

网友G:
用数组比较方便

网友P:
比你最多的数据量再大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