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已解决】请问一下运放的输出是这种波形是什么问题?

楼主:
所使用的的运放芯片MCP6232
更新电路如下:(3.3V电源供电,1.65V偏置)碍于公司原因不保留原理图了,望理解,此问题的原因是1.65V基准不稳定,有小幅度震荡。
输出端异常波形:

输入信号波形:

网友A(2020-01-21):
挺正常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正常的波形。

关键是输入的信号不是这样的,是纯净的断续正弦波,但是经过这个运放后信号上明显加载了波形,请问这个波形是什么问题?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输入的信号不是这样的,是纯净的断续正弦波,但是经过这个运放后信号上明显加载了波形,请问这个波 ...

你把输入输出放一个屏幕上比较下。

网友B:
图贴全。
输入信号波形也贴上来。

网友B:
你图上配的箭头指向空地,啥意思?

网友C:
图不全啊

网友D:
可能示波器的纵向分辨率不够高,小信号有毛刺。测输入是否存在这样问题。还有数字脉冲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贴全。
输入信号波形也贴上来。

已更新 东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示波器的纵向分辨率不够高,小信号有毛刺。测输入是否存在这样问题。还有数字脉冲串入。 ...

前辈,您好,感谢回复。输入已补上,没看到明显数字脉冲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感谢回复。输入已补上,没看到明显数字脉冲信号。

输入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近似三角波,从电路原理看,有自激可能,输入有2.2NF的滞后电容,最好在电容下拉一个电阻。加大反馈电容试下。输入以同相放大为佳,反馈回路增益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近似三角波,从电路原理看,有自激可能,输入有2.2NF的滞后电容,最好在电容下拉一 ...

好的 前辈 我试试

网友B:
感觉是干扰。看看电源,1.65V都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干扰。看看电源,1.65V都有没有问题?

还是东哥厉害,一语中的,运放搭建的1.65V基准,输出我加了0.1uF电容,导致震荡不稳定,去掉后,基准稳定了,波形也好了。

————————感谢所有回复的人员,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近似三角波,从电路原理看,有自激可能,输入有2.2NF的滞后电容,最好在电容下拉一 ...

已经找到问题了,前辈。我运放搭设的1.65V基准不稳定,有震荡。感谢您的耐心解答,祝您身体健康,春节愉快。

网友D(点评):
找到问题就好。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