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于PCI总线的数控光隔IO板怎么设计,求帮助

楼主(2020-01-21):
基于PCI总线的数控光隔IO板
1、完成16路光隔输入电路的设计。
2、完成16路光隔输出电路的设计。
3、要求占用四个连续的口地址。
4、输入信号:低电平:0-0.4V,高电平:5-24V(当大于5V时用户要串接电阻)
   输出信号:低电平:0-0.4V,高电平:5-24V,输出负载能力200mA

网友A:
电流可以由驱动电路提供, 倒是这个信号的频率和双向通信会是个技术难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可以由驱动电路提供, 倒是这个信号的频率和双向通信会是个技术难点

说对了。信号延迟与滞后能否容忍。

网友A:
PCI 32位总线, 有那么多双向通信, 太复杂了, 不如用串行总线,  方便得多, USB 2.0 也能距离 PCI 的传输率不远了.

楼主(2020-02-27):
引用 网友A:
PCI 32位总线, 有那么多双向通信, 太复杂了, 不如用串行总线,  方便得多, USB 2.0 也能距离 PCI 的传输率不 ...

毕业论文要求的。。。我改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可以由驱动电路提供, 倒是这个信号的频率和双向通信会是个技术难点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