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触发双稳态多谐振荡器

楼主(2020-01-21):
按电路图做的触发器双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不工作,触发器不能用,检查了元件安装没有问题,可通过分别c15或c14短路实现a和b切换输出。通过使c15,c14短路后 工作 测试电压为cr41(c41+r41)后电压为+1.5v  ,cr40(c40+r40)后电压为1.1v.    我现在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测试解决,来实现使用触发器切换a和b。

网友A:
q7是怎么选的型啊?

网友B:
在Q7基极串个100K的电阻。

网友C:
Q7  这样接可能对 Q6 的工作有影响,  影响电路稳定性吧, 是不是需要加个基极电阻

对不起,Ib 不足的是 Q5 才对,笔误了 !
影响的不是稳定性,而是 可操作性,Q6 的 Ib 不足,无法饱和,触发过后,电路立即回到原来状态,连单稳都做不到 !
Q5 有 R40 ,但 Q7 没有,况且,纵然 R40 为 0Ω ,Q5 的导通也没保证 !
更受影响的是 右边那个, Q5 !!

网友D:
这个帖子应该还有其它出处吧,据说xukun977很厉害。我在他的帖子里说,第一感觉直流偏置不对,他说我平时就这么分析问题的吗。哭笑不得,不知道徐教授是如何分析问题的。

网友E(2021-10-13):
这叫做计数触发器,跟 拉绳开关 等效,
触发脉冲只有一道,「电位脉冲门」连接于两管基极,触发的导向者是电容。

@NK6108我就是 hk6108 。
@hk6108不过,两管都饱和就肯定不会,因为集基直耦。。
但是,电路愈对称,初始状态就愈不确定。

网友F:
Uce6≡ube7 ,
Rb 比 Rc 还小 。

有笔误,是总和才对;拿个 100kΩ 的双连电位器,两端充当 Rb ,两管集电极接于 中间抽头…………
Rb 跟 Rc 是串联的,兑和合理就行,谁大谁小只影响输出幅度,但若然 集极对地加载,就要考虑分流问题。

网友F:
如果不做触发器,用来带变压器也合适,
避免在换相瞬间因导通重叠而令变压器失磁,导致开关管跟 Vcc 直连。

网友F(2021-11-12):
负脉冲触发,就是 下降沿同步,
触发用的脉冲,宜窄不宜宽,能让触发器立马(而且顺利)翻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