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可以用在交流电路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1-21):
是否还旁路掉了电感?

网友A:
不是旁路,是短路

网友B:
交流供电的话,只要交流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且驱动能力足够,那就短路了,二极管会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流供电的话,只要交流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且驱动能力足够,那就短路了,二极管会烧毁。 ...

正解。电源内阻适当时,可以免强工作,会有(交流)叫声。

网友D:
交流电路根本不需要这支二极管

网友E:
用压敏电阻或者电容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