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MCU使用USB-TTL下载程序时,必须断电?

楼主(2020-01-21):
你好,使用USB-TTL下载程序时,STC芯片断电后重新加电可以正常下载;
而保持通电,给芯片复位,不能下载,为何?
原来有个官方工具找不到,不然可以知道结论,请版主指导

网友A:
记得按复位键是不能下载的,需断电或使用它的软件复位功能(见数据手册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按复位键是不能下载的,需断电或使用它的软件复位功能(见数据手册有介绍)。
...

谢谢
貌似必须冷启动,复位属于热启动,复位启动不会执行isp
对于全新的芯片,只能下电

网友B(2020-02-22):
哎 怎么说那~~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