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开发板月月送——12月-ADM00799+粗评

楼主(2020-01-21):
临近放假的时候收到管管的邮件,马上回复收件信息,3天后收到东西,打开后,妈呀,这么大。。。。大。。。。。啊

A面遍布测试环,应该能想到可编程电源的标准度了!做工依然保持Microchip的风格,精致工整,用料足!

C面5个黄金功率电阻,一个科瑞的MK-R的大功率灯珠,亮瞎眼!那么大的开窗,可想而知的发热应该不低!

B面和D面大面积敷铜和开窗,工艺非常到位!

楼主:
主控芯片:

伍尔特的扁线高电流电感:

在官网没有找到对应的资料,先通个电测试一下:(用的5V1A的电源)

1.3寸的OLED,两个显示界面隔几秒钟会自动切换。

楼主:
按键旋转编码器,按键用来切换2个电压和2个电流菜单控制,旋钮用来调整电压和电流的大小数值:

通电后的菜单:(Vs后面的那个“*”表示编码器当前可控制项目)

按一下按键,切换到第二个电压选项:(可通过编码器旋钮调整电压大小控制灯珠的亮度)

再按一下,切换到Is电流选项:

再按一下,切换到第二个电流选项:(可通过编码器旋钮调整电压大小控制灯珠的亮度)

再按一下,就回到通电后的默认位置。

楼主:
MicroUSB接口芯片用的是MCP2221,USB转I2C/UART/SMBus协议的桥接芯片,应该是用来下载固件用的:

插上数据线后,指示灯常亮:

电脑提示在安装UART接口驱动,装好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增加了一个串口设备:

楼主:
因为没有找到经开发套件的相关资料,暂时先发这些吧,等节后和技术碰头后再慢慢研究此板的具体功能,有时间再把相关内家贴出来给大家共享。谢谢论坛,感谢Microchip提供的相关技术和板卡,祝大家新春愉快,工作顺利!

网友A:
继续努力啊~~~ 真是一块好板子
我都放进我的帖子里

网友B:
电阻真牛B

网友B:
看着跟电动机一样

网友C:
大了好啊,功能多,

网友B(2020-02-28):
编程测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