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不能生成.OUT文件

楼主(2020-01-21):
不知道为什么使用官方的历程就是无法生成.out文件,编译通不过

网友A:
咋回事?有截图吗

网友B:
看下工程属性,检查下include路径是否包含了头文件

网友C:
应该是工程的文件设置不对,看看有哪些相关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D:
target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CSL库文件没有加入工程吧!

网友F:
解决了分享一下方法

网友G:
程序调试显示没有错误?

网友H:
在哪个源文件或lib里

网友I:
库路径的问题

网友J:
还有其它错误提示吗

网友K:
所在的路径没有在你的PATH变量中指定吗

网友L:
这个得看报错是什么的

网友M:
如何编译为.out文件

网友N:
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O: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P:
首先查看下这个文件是在哪生成的

网友L:
可能是错误的问题的

网友G:
提示生成不了.out文件?

网友K:
文件里有没有不规范的C语句

网友H:
查看对应源文件或lib是否加入编译链接。

网友J:
CCS6.0生成不了out文件?

网友I:
文件是进行性能分析时用的

网友P:
说明你文件创建不成功

网友O:
没有截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N:
楼主把错误粘贴一下

网友M: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