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漏感和磁芯磁导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0-01-21):
漏感与磁芯磁导率有关系吗?

网友A:
给绕组加上磁芯,会使绕组耦合更紧密,可降低绕组间的漏感

网友B:
绕组加上磁芯后,磁芯会与绕组间的场相互耦合,可
增加漏感量。

网友C:
在开关电源设计中,两个同轴绕组变压器的漏感与有无磁芯存在并无关系。

网友D:
为什么啊

网友E:
一种相对磁导率为几千的材料靠近线
圈后,对漏感的影响很小。

网友F:
嗯,通过几百组变压器的实测结果表明,有无磁芯存在,漏感变化值基本上不会超过10%

网友B:
嗯,很多变化只有2%左右。

网友C:
综合补充楼上的几位观点, 在常规变压器那样绕组紧密的的结构中, 磁芯的磁导率越高,漏磁越小,漏感相对值也越小。

网友G:
漏感和两个线圈的耦合紧密相关,和磁芯基本无关。LLC变压器就是通过调节初次级线圈之间的距离调节漏感。

网友H:
漏感和两个线圈的耦合紧密相关,那么磁芯磁导率越高,大概这漏感也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