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玩具充电线路板三脚小黑块 是贴片三极管吗 sot23吗

楼主(2020-01-21):
充电电压过大,小黑块烧坏了。上面的型号看着也没有..

楼主:
求大佬求大佬求大佬...

网友A:
你指的是SOT23这颗还是 sot23-5这颗?

网友B:
这种东西坏了不是直接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坏了不是直接扔么。。。

这是朋友的东西 有特殊意义,找了一遍没找到一样的会说话的鸭子...所以试试换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SOT23这颗还是 sot23-5这颗?

这个圈出来的,烧了..也看不清 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B:
SOT23的元件那么多。。。
你把原理图描出来还可以猜一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23的元件那么多。。。
你把原理图描出来还可以猜一猜。

嗯嗯嗯..看到元件表面有个15 大约找了一下 sm15型号的 很相像 请大佬再确认一下..

网友C:
靠猜和推测有些牵强 建议楼主不妨自己设计一款电路

网友B:
似乎是电池保护IC。。。。如果你的电池不带保护板的话。
成本敏感的产品,电池可能是不带保护板的,需要在产品的PCB上面做电池保护。

网友B:
但是你这线的颜色是随便用的么?
为什么会有红线和黑线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电池保护IC。。。。如果你的电池不带保护板的话。
成本敏感的产品,电池可能是不带保护板的,需要在 ...

嗯嗯..应该是起电池保护的和放大电池电流的...还需要输出小电机...输入电流功率大才烧的, 这个三引脚连接了电池、开关、电机、充电口,使用的线确实乱,黑线应该是充电负极,它与电池正极红线一块,上边红线是电池负极,电子从(三极管)上引脚通过三极管....三极管下边连的蓝线(充电负极)应该是充电功率过大导致的sot烧焦,型号应该是sm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猜和推测有些牵强 建议楼主不妨自己设计一款电路

嘿嘿 咱还不太懂呀.....谢大佬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