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同时代码可否进行优化呢?

楼主(2020-01-21):
这两天测试了一下TMS320C6713的代码效率,发现自己做一个1024 float的FFT需要约1600000个时钟,即使采用200MHz时钟也需要8ms,同时我看到反汇编有很多的nop指令。
       请大家指点FFT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同时代码可否进行优化呢?

网友A:
难道6713这样高档产品也这么慢吗?

网友B:
这个真不知道,要不你可以试一试6678的片子

网友C:
视频信号,一般是4096个浮点数据,规定25ms内完成

网友D:
怎么不使用DFT

网友E:
影响 FFT 的变换速度有: 采样点数 N,数据的存储,运算器件的速度等 提高 FFT

网友F:
这个使用DFT。

网友G:
推荐使用多核的DSP芯片。

网友H:
DFT与FFT的运算时间比较一下。

网友I:
并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J:
FFT的计算速度确实慢很多。

网友K:
尝试试试6678芯片。

网友L:
采样点数,芯片的运算速度都有影响的

网友M:
我用STM32做1024的FFT才0.5ms

网友E:
用的多高的主频率

网友N:
如果优化了程序的执行速度,通常会带来代码增加的副作用

网友O:
高效编写单片机代码需要十分熟练的编程技巧和扎实的基本功

网友P:
可以通过编译器和C语言码编程

网友Q:
不用考虑空间的占用、内存的占用的问题

网友R:
优化软件最可靠的是经验

网友S:
程序的结构很重要

网友T:
最好写成子函数,或循环程序

网友U:
代码密度与编译器有关

网友V:
一般都用C语言编程。

网友W:
只有在C解决不了和代码效率比较高的时候才会使用汇编

网友P:
单片机编程效率,有代码效率,代码的书写风格

网友N:
优化了代码的尺寸,就会带来执行时间的增加

网友O:
一两句话是表达不清楚的。在实践中去“悟”吧。

网友W:
选的代码优化程度

网友V:
C语言容易编程,更容易模块化编程

网友U:
尽量选择频率较高的晶振也能提升系统运行速度

网友T:
用汇编写吧

网友S:
同样的功能,用不同的语句写

网友R:
用堆栈替代赋值语句来做数据传递等等。

网友Q:
可以设置自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