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介绍对无线ATM信元的传送性能进行实时测试的方法

楼主(2020-01-21):
介绍对无线ATM信元的传送性能进行实时测试的方法

1 问题的提出

当ATM交换机通过无线传输链路组网时,由于无线传输环境误码率高,在标准信元进入无线信道前,将其纠错编码,变换为无线ATM信元。对无线ATM信元的传送性能的测试方法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昂贵的专用ATM测试仪,必须通过ATM交换机的一个标准信元接口与ATM测试仪相连,然后通过建立PVC连接交换至无线信元接口,再进行测量;另一种是通过测试软件发送测试信元,对传送性能进行粗略测试。两种测试方法在原理上是一样的,首先需要建立测试PVC连接,然后停止业务传送或占用一部分业务带宽发送测试信元,不仅繁琐,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业务信息的正常传送。另外实时性也较差,不能实时地反映随时间变化的无线信道上的无线ATM信元的传送性能。本文将介绍一种既不影响业务传送又能对无线ATM信元的传送性能进行实时测试的方法。

2 无线ATM信元接口单元的工作原理

无线ATM信元与标准的ATM信元不同。标准ATM信元只是对信元头进行差错控制,对信元中的负载不做处理;无线ATM信元对信元头和负载都进行纠错编码。无线信口接口单元的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发送方向:来自交换单元的标准ATM信元经纠错编码,形成无线ATM信元送至帧结构产生器,按照设计的帧结构进行发送;如果没有信息需要发送,则插入空信元进行发送。这样,经无线传输设备发送的将是按照设计的帧结构并且持续发送的符合编码规律的无线ATM信元流。

*接收方向:从传输设备接收的信息中首先提取帧同步信号,并按照抗衰落帧同步方案与发送端建立帧同步;在帧同步的基础上,对接收的信息进行纠错译码。将空信元丢弃,对不能纠正的错误信元视情况选择丢弃或向交换单元传送,将纠错译码正确的信元发送到交换单元处理。

3 无线ATM信元传送性实时测试方法

无线ATM信元的传送性能测试实现原理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由该单元的工作原理得知,接怍信元是以建立帧同步为前提的,如果接收端不能建立帧同步,可以认为此时无线链路不通。

在已建立帧同步的前提下,就可以对无线ATM信元的传送性能进行准确测量了。因为发送方发送的是持续的符合编码规律的无线ATM信元流,所以接收方只需根据本端接收信息(包括空信元在内)的纠错译码结果,将译码正确的信元记为正确信元,将译码错误但信元头正确的信元记为错误信元,将译码成熟但信元头正确的信地记为错误信元,将译码错误同时信元头也错误的信元记为丢弃信元,分别对接收的各种信元进行计数,即可得到无线ATM信元的CER,CLR等传送性能参数。CER,CLR的定义如下:

CER=错误信元数/发送信元数

=错误信元数/(正确信元数+错误信元数+丢弃信元数)

CLR=丢弃信元数/发送信元数

=丢弃信元数/(正确信元数+错误信元数+丢弃信元数)

与通常的测试方法比较,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优点:

*简单。不用为测试建立PVC连接,不用单独发送测试信元。

*测试不必中断业务,可以与业务传送同时进行。

*准确。无线信元长度固定,单位时间内接收信元数是一定的。只要纠错译码部分处理能力满足要求,接收部分不可能多接收或少接收信元。所以根据实际接收信元数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准确可信,为作为评仨无线信元纠错性能的重要依据。

*实时性好,将单位时间内的测量结果进行实时显示,可以对链路状态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便于分析问题。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ATM交换机采用无线中继组网的特殊应用情况,从网络开通运行角度,提出了一种无线链路诊断及无线ATM信元传送性能实时测试的方法。这种方法简单实用、准确、实用性好并且不影响业务信息的传送,便于网络开通以及在实际无线环境下对无线ATM信元的与错误有关的传送性能进行实时监测,对无线ATM信元的纠错性以及网络性能的评仨提供重要依据。另外本文介绍的测试方法也同样适用于非无线ATM信元的情况,只要发送信息是符合编码规律的连续码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