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用设置?

楼主(2020-01-21):
时钟设置的CKCON:一般用不用设置?

网友A:
如不分频不设置行不?

网友B:
CKCON  复位后默认的值,就是不分频。

网友B:
你想不分频,就可以不去设置。

楼主:
CKCON2用不用设?

网友B:
CKCON2  上电默认是由烧录熔丝位决定的。

楼主:
上电默认是12clk还是6clk还是随机?XCKS0~5与用户有关没?

网友C:
上电后,可在软件中修改。
*XCKS0~5,是ISP、IAP操作延时设置,clk不同,这个延时不同,所以需要设置。

网友D:
默认是11M,如果是@12t
根据使用情况,参照上电默认值,决定是否去设置

网友E:
CKCON是为了省电降频用的,如果系统无什么要求不用理它

网友F:
CKCON2上电的时候会load硬件选项OR寄存器的值(肯定不是随机的啦)

网友D:
这个硬件选项OR是用U1烧录器来烧录的,软件无权修改,但是软件可以在程序中修改CKCON2的值来达到双倍速的作用

网友G:
CKCON 复位后默认就是不分频,可以不设置

网友B:
不分频,可以不去设置

网友H: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哎确认的额

网友I:
参照上电默认值,决定是否去设置

网友J:
默认是不分频的

网友K:
需要分频吗,部分频不用动CKCON

网友F:
这个跟硬件的设计有关系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