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定时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0-01-21):
DSP28335
#include"DSP2833x_Project.h"
void delay(Uint32 i)
{
while(i--);
}
#define LED1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1;
#define LED2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1;
#define LED3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1;
#define LED4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1;
#define LED5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4=1;
#define LED6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5=1;
#define LED7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4=1;
#define LED8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5=1;
#define LED1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0=0;
#define LED2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0;
#define LED3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0;
#define LED4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3=0;
#define LED5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4=0;
#define LED6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5=0;
#define LED7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4=0;
#define LED8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5=0;
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void);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FR=0X0000;
IER=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timer0_isr;
EDIS;
InitGpio();
InitCpuTimers();
#if(CPU_FRQ_150MHZ)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1000000);
#endif
CpuTimer0Regs.TCR.all=0x4001;
IER|=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1;
EINT;
for(;;);
}
int shu;
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void)
{
shu++;
LED1_ON;
delay(5000000);
LED1_OFF;
LED2_ON;
delay(5000000);
LED2_OFF;
LED3_ON;
delay(5000000);
LED3_OFF;
LED4_ON;
delay(5000000);
LED4_OFF;
LED5_ON;
delay(5000000);
LED5_OFF;
LED6_ON;
delay(5000000);
LED6_OFF;
LED7_ON;
delay(5000000);
LED7_OFF;
LED8_ON;
delay(5000000);
LED8_OFF;

PieCtrlRegs.PIEACK.all=0x01;
CpuTimer0Regs.TCR.bit.TRB=0;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

以上是我编写的程序。在板子上运行的结果是灯循环亮了一遍后都灭了。请问这个程序是哪里出错了呀?

网友A:
这个中断程序里面用了那么多延时,可能是发生中断冲突了

网友B:
这样点灯,就没必要用中断了,用中断就不需要delay了

网友C:
中断里建议写标志,不建议写程序。可以进中断后关闭中断使能,程序运行完后再打开中断。

网友D:
用仿真器在中断里面加断点,看进中断没有,如果进去了,那就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IO口状态

网友E:
用示波器,用万用表。你找ti的例程看一下,里面有关于GPIO toggle的例子

网友F:
说明只进去一次中断    确保中断中再次打开中断

网友G:
或者清除相关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