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运算放大器电路分析

楼主(2020-01-21):
运算放大器电路分析

    相信做硬件设计的人应该都知道,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的作用在电路设计中不可忽视。运算放大器是作为最通用的模拟器件,应用十分的广泛,在ADC采样前端、信号变换调理、电源电路等场合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模电的过程中,相信大家对于运放也十分的头痛,对于它的放大啊倍数这个是最难调试的。而且运算放大器的电路图又特别多,给我们造成了十分多的困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慢慢学习运算放大器,学习运算放大器的知识。

首先介绍下运放的基本电路图:

     运算放大器是一种直流耦合﹐差模(差动模式)输入、通常为单端输出的高增益电压放大器,虽然运放外围电路简单,不过在使用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运算放大器具有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如上图所示,标有“+”号的输入端为“同相输入端”,标有“一”号的输入端为“反相输入端”,如果先后分别从这两个输入端输入同样的信号,则在输出端会得到电压相同但极性相反的输出信号;输出端输出的信号与同相输人端的信号同相,而与反相输入端的信号反相。
   通常我们在电路设计使用运算放大器时,一般会将其输出端与其反相输入端连接,形成一负反馈组态。即是上图中所示状态,原因是运算放大器的电压增益非常大,范围从数百至数万倍不等,使用负反馈方可保证电路的稳定运作。

网友A:
如何用运放构建方波振荡电路?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电路的平衡电阻R作用,如何取值

网友C:
这个运放电路是怎么放大的?

网友D:
运用了运算放大器的什么功能电路

网友E:
运算放大器怎样区分开环和闭环

网友F:
运算放大器内部电路分析

网友G:
运算放大器是什么元器件了

网友H:
运放为什么需要补偿电路

网友I:
只用一个运放如何做三角波发生电路吗

网友J:
运算放大器里的电流方向怎么判断

网友B:
如何判断一个运算放大器电路中运算放大器是否工作

网友A:
运放电路工作原理呢

网友G:
集成放大电路中什么是理想运放

网友F:
运放稳压二极管构成的电路?

网友H:
三极管放大电路和运算放大器电路的比较?

网友E:
运放的输入端具有虚地的电路有哪

网友I: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典型电路有哪些种?

网友D:
用运放做放大电路为什么输出波形失真

网友J:
运放电路有个反馈,输出电压是不是有错啊?

网友C:
运放放大电路如何实现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