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局域网故障排除常用方法

楼主(2020-01-21):
局域网故障排除常用方法

A、故障排除过程

在开始动手排除故障之前,最好先准备一支笔和一个记事本,然后,将故障现象认真仔细记录下来。在观察和记录时一定注意细节,排除大型网络故障如此,一般十几台电脑的小型网络故障也如此,因为有时正是一些最小的细节使整个问题变得明朗化。

1、识别故障现象

作为管理员,在你排故障之前,也必须确切地知道网络上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是不能共享资源,还是找不到另一台电脑,如此等等。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并能够及时识别,是成功排除故障最重要的步骤。为了与故障现象进行对比,作为管理员你必须知道系统在正常情况下是怎样工作的,反之,你是不好对问题和故障进行定位的。

识别故障现象时,应该向操作者询问以下几个问题:

(1)当被记录的故障现象发生时,正在运行什么进程(即操作者正在对电脑进行什么操作)。

(2)这个进程以前运行过吗?

(3)以前这个进程的运行是否成功?

(4)这个进程最后一次成功运行是什么时候?

(5)从那时起,哪些发生了改变?

带着这些疑问来了解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排除故障。

2、对故障现象进行详细描述

当处理由操作员报告的问题时,对故障现象的详细描述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仅凭他们的一面之词,有时还很难下结论,这时就需要管理员亲自操作一下刚才出错的程序,并注意出错信息。例如,在使用Web浏览器进行浏览时,无论键入哪个网站都返回“该页无法显示”之类的信息。使用ping命令时,无论 ping哪个IP地址都显示超时连接信息等。诸如此类的出错消息会为缩小问题范围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对此在排除故障前,可以按以下步骤执行:

(1)收集有关故障现象的信息;

(2)对问题和故障现象进行详细描述;

(3)注意细节;

(4)把所有的问题都记下来;

(5)不要匆忙下结论。

3、列举可能导致错误的原因

作为网络管理员,则应当考虑,导致无法查看信息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如网卡硬件故障、网络连接故障、网络设备(如集线器、交换机)故障、TCP/IP协议设置不当等等。

注意:不要着急下结论,可以根据出错的可能性把这些原因按优先级别进行排序,一个个先后排除。

4、缩小搜索范围

对所有列出的可能导致错误的原因逐一进行测试,而且不要根据一次测试,就断定某一区域的网络是运行正常或是不正常。另外,也不要在自己认为已经确定了的第一个错误上停下来,应直到测试完为止。

除了测试之外,网络管理员还要注意:千万不要忘记去看一看网卡、Hub、Modem、路由器面板上的LED指示灯。通常情况下,绿灯表示连接正常(Modem需要几个绿灯和红灯都要亮),红灯表示连接故障,不亮表示无连接或线路不通。根据数据流量的大小,指示灯会时快时慢的闪烁。同时,不要忘记记录所有观察及测试的手段和结果。

5、隔离错误

经过你的一番折腾后,这时你基本上知道了故障的部位,对于电脑的错误,你可以开始检查该电脑网卡是否安装好、TCP/IP协议是否安装并设置正确、Web浏览器的连接设置是否得当等一切与已知故障现象有关的内容。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排除故障了。

注意:在开机箱时,不要忘记静电对电脑的危害,要正确拆卸电脑部件。

6、故障分析

处理完问题后,作为网络管理员,还必须搞清楚故障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故障的发生,以后如何避免类似故障的发生,拟定相应的对策,采取必要的措施,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B、故障原因

虽然故障原因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讲不外乎就是硬件问题和软件问题,说得再确切一些,这些问题就是网络连接性问题、配置文件选项问题及网络协议问题。

1、网络连接性

网络连接性是故障发生后首先应当考虑的原因。连通性的问题通常涉及到网卡、跳线、信息插座、网线、Hub、Modem等设备和通信介质。其中,任何一个设备的损坏,都会导致网络连接的中断。连通性通常可采用软件和硬件工具进行测试验证。例如,当某一台电脑不能浏览Web时,在网络管理员的脑子里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网络连通性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呢?可以通过测试进行验证。看得到网上邻居吗?可以收发电子邮件吗?ping得到网络内的其他电脑吗?只要其中一项回答为“yes”,那就可以断定本机到Hub的连通性没有问题。当然,即使都回答“No”,也不就表明连通性肯定有问题,而是可能会有问题,因为如果电脑的网络协议的配置出现了问题也会导致上述现象的发生。另外,看一看网卡和Hub接口上的指示灯是否闪烁及闪烁是否正常也是个不坏的主意。

排除了由于电脑网络协议配置不当而导致故障的可能后,就应该查看网卡和Hub的指示灯是否正常,测量网线是否畅通。

2、配置文件和选项

服务器、电脑都有配置选项,配置文件和配置选项设置不当,同样会导致网络故障。如服务器权限的设置不当,会导致资源无法共享的故障。电脑网卡配置不当,会导致无法连接的故障。当网络内所有的服务都无法实现时,应当检查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