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问题

楼主(2020-01-22):
在DSP程序烧进烧写的过程中,程序烧写进去后但不能运行的原因,这很可能是晶振电路的问题,仿真时不用板上的晶振,而是由JTAG接口提供,实际下载时得用示波器测一下,下载不能正常运行检查晶振及复位电路...

网友A:
这种问题我我在430单片机上也遇到过很多次,程序不能运行很可能就是晶振坏了的原因,

网友B:
这个没试验过   不知道系统没有时钟   靠JTAG上的TCK是否可以完成下载
但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下载也会有问题

网友C:
关于晶振的问题,需要仔细,导致程序不能仿真下载了就麻烦了

网友D:
还是用一个新的晶振比较一下吧

网友E:
这个就一点一点的排除吧。。

网友F:
这个就是结合示波器的联合调试的。。

网友G:
示波器测量的信号怎么样?

网友H:
也有可能配置的问题。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信号。。

网友J:
单片机和DSP不同吧。

网友K: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L:
示波器测量了?你检查电源了吗?

网友M:
能够下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软件设计的没有问题吗?

网友O:
DSP是有源晶振,有信号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