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6713基础上外扩sdram

楼主(2020-01-22):
6713基础上外扩sdram,读写速度最高多少?

网友A:
对于不同厂商的SDRAM有区别吗?

网友B:
2分之内核时钟吧 应该有吧

网友C:
看你的SDRAM的芯片手册,上边有的。

网友D:
有需要用到这个结果吗?

网友E:
位宽决定寻址长度的啊

网友F:
这个应该只能看手册了    看看EMIF接口的速度

网友G:
我的数组是这样的,我想快速找到他们的边界。

1,1,1,1,1,1,2,2,2,2,2,3,3,3,3,3,3,3,3,3,4,4,4,4,4,4,4,6,6,6,6,6,6,6,7,7,7,7,7,7,8,8,8,8,8,8,。

网友H:
1、定义个15维的数组
2、循环15次,写入15个随机数
3、将15个数排序(二分法只能用在有序数上)
4、开始做二分法查

网友I:
数据结构上都有这种算法的

网友J:
查出一个数字的量,然后加上该量偏移

网友K:
算法的问题而已,楼主自己研究吧,出来了给大家讲解一下。

网友L:
判断计数是不是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