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下坏的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1-22):
本人电子小白,家里的LED台灯坏了,板子右下第二个不知道是二级
管还是三级管,上面只能看到后面是3-1字样,请各位老大帮看下是
什么型号的,我找个换上看能不能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A:
目测是个3.3V的LDO,这东西只能自己看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个3.3V的LDO,这东西只能自己看看原理图。

谢谢,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可以替换呢?这个配的电源是12V的。

楼主:
谢谢,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可以替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可以替换呢?

当然是找原型号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