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的处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1-22):
与门是全"1"出"1",有"0"出"0",所以波形是疏密波.频率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门是全"1"出"1",有"0"出"0",所以波形是琉密波.频率是变化的.

谢谢,再问下那如果是或门,频率还会发生变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问下那如果是或门,频率还会发生变化吗?

一样的,或门口诀: 全0为0,有1出1

网友B:
变成什么,必须具体分析,包括频率和相位,只能说输出是逻辑运算的结果。

网友C:
滤波后是正弦波吗?失真度多少?如此可以产生低失真的正弦波了?

网友D:
条件不充分。频率是否有倍频关系,相位如何?

网友E:
与门后,方波的低电平脉宽增大,或不变,高电平减少,高低电位变化的频率,绝对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