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经常跑飞都有啥原因

楼主(2020-01-22):
程序经常跑飞都有啥原因

网友A: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网友B:
nmi管脚没有上拉 都有可能。。

网友C:
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网友D:
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E:
硬件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F:
应该是程序跑飞了看门狗会动作吧。。

网友G:
数情况是发生了数组越界。。

网友H: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从而导致看门狗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网友I:
中断服务程序缺失可能造成。。

网友J: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K:
地址溢出,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L:
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

网友M:
中断发生后,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N:
硬件看门狗电路设计失误。。。

网友O:
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假象。

网友P:
程序代码结构要仔细检查。

网友Q:
一定要计算清楚最耗时的那段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R:
最常见的是堆栈溢出

网友S:
函数/中断 调用进入死循环

网友T:
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U:
怎么知道是程序跑飞而不是程序错误?

网友:
程序跑飞就是程序执行错误

网友V:
单片机跑飞了,怎么解决?

网友W:
单片机在运行中会受到各种电磁干扰,使程序执行出错

网友X:
程序跑飞是怎么回事?

网友Y:
一般用硬件看门狗+软件喂狗来实现跑飞控制

网友Z:
有可能,硬件复位,时钟不稳

网友V:
C语言 程序跑飞了

网友R:
你用操作系统没?

网友:
程序不知道运行到哪里

网友S:
跑飞指的是程序指针混乱

网友U:
程序跑飞是指系统受到某种干扰后,程序计数器PC的值偏离了给定的唯一变化历程

网友T:
干扰信号过大。

网友Z:
程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Y:
取决于设计水平

网友X:
DSP程序跑飞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W:
单片机一般内置有“看门狗(WD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