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CS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20-01-22):
一直出现这个问题,换了很多种不同的.lib文件还是不行

网友A:
在globalvariaties.h中定义了吗?

网友B:
这几种变量已经在globalvariaties.h中定义了吧

网友C:
不管这几个变量在哪里定义了,你要把定义的那个头文件包含到引用这几个变量的文件里面。

网友D:
自己定义的Ur等变量,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E:
DSP28_DefaultIsr.c 里面要包含你定义的变量的头文件。。

网友F:
变量定义在哪里,忘了吗?

网友G:
先把错误解决了,没准警告就没了

网友H:
看一下添加的文件     或搜索的路径。。

网友I:
这个错误提示有的符号未定义。

网友J:
先确保你的例程所在目录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网友K:
添加rts2800_ml.lib 文件

网友L:
需重新配一下,或直接调用ti例程。。。

网友M:
查看它的路径以及IDE配置。。。

网友N:
直接在include Option 中添加路径。。

网友O:
忘记添加lib库文件了吧 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试试

网友P:
这个错误是没有加库文件。。

网友Q:
在 ccs 软件的工程下的 Libraries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