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压调到4V据然没有烧掉

楼主(2020-01-22):
由于自己的错误操作把430的电压调到4V据然没有烧掉。。。。程序还能正常工作。。神奇

网友A:
我的同学把它跟5V的器件直接连接用了半年都没有坏

网友B:
推荐运行条件1。8-3。6V

网友C:
曾经试过用5V,
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单片机工作异常,
为避免聊斋事件的发生,
建议在推荐电源范围使用。

网友D:
任何芯片设计都有设计余量,否者无法保证所有的芯片在datasheet的规定的范围内都正常工作。

网友E:
那也就说明芯片都有一定超过spec工作的能力,就像CPU的超频工作一样。

网友F:
设计产品,最后还是要量产,并且保证在使用寿命中都不出问题的。

网友G:
还是应该在datasheet中规定电压范围内使用。。

网友H:
其实是可以工作的,但是除了问题就不能怪ti 了,还是按照datasheet的来吧

网友I:
极限电压是4.1V,在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下,是可以在3.6V~4.1V范围内工作的。
如果大于4.1V,就有可能会烧片子了!建议按照数据手册使用。

网友J:
能工作也不代表没有问题。

网友K:
程序能正常工作,不代表所有外设都能正常工作没有损坏。。

网友L:
一般公司在设计时都会留余量的,但余量也只能保证在偶尔差错时不至于太严重,把余量作为通常的性能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网友M:
工作电压超出安全电压过高的话,会对单片机的低功耗功能产生影响的

网友N:
可能是楼主使用的那部分功能对电压的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O:
供电电压范围为1.8V~3.6V。。

网友P:
使用的电压有问题吗?4V的电压应该太高了。

网友Q:
是的 4V很有可能烧掉。

网友R:
虽然超过了供电电压范围,可能还没到极限值